惠普4410S不显示

楼主(2014-09-24):
条件都是正常的   换了几个显卡了  故障还是老杨子 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不知楼主都查了那些条件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条件查完了?查完了就换屏线,屏。屏线,试试

网友:
你这个本不知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要是AMD的应该是北桥问题,还有BIOS刷了没有

网友:
AMD的应该是北桥

网友:
把北桥加焊接看看。如果是AMD那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这机可以用跑马卡看看

网友:
北桥 CPU BIOS 一个一个排除下吧

网友:
条件都正常,那外接显不?屏,屏线,桥都要查的.........

网友:
楼主这样说,我都不敢要你换主板了,怕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