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换CPU提示02F0 cpu报错,求指点迷津。

楼主(2014-09-24):
E40  开机不过CPU  找到个I3 380M换上去 亮机了
结果开机就报错 02F0   必须要按F1进BIOS
报错代码是:02F0:CPU ID:55 NO Microcode update loaded for alternate processor
机器小型号 05785kc  原机坏CPU的型号是 I3 330M   因手里只有I3 380M 就打算换上去。   有没有不换原型号CPU解决办法啊?
在网络上看了 这款机器有100多种配置, 也有I3 330M的   也有I3 380M的   是不是我要把EC程序刷到 I3 380M的才能解决啊?

网友:
可以进BIOS的话  进去按F9(FN+F9)   再F10(FN+F10)保存退出试试

网友:
好象遇到过一次,在BIOS里多找下,看有没有相关的设置保存一下

网友:
这个刷个主板BIOS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2016-10-21):
刷个通用的BIOS,这个是报不认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