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e液晶显示器变化花屏

楼主(2014-09-24):
花屏,总是慢慢的变化花屏图像,是屏坏了吗 ,小弟这想换个万能驱动板试试,但全用光了,暂时没得替换,特来问问前辈们。。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屏坏,还是先点屏把

网友:
不是屏坏了,一是试试重新插拔屏线;二是刷驱动程序

网友:
先看供电     很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很可能是屏坏掉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第一张图很像,一直没修,但我的能看见显示只是相当模糊,我还没修,看你能修好,估计我这台还有救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典型故障,屏线插反引起的,以为屏报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直接换逻辑板芯片ok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三星屏 ,这个现象三星的基本就屏坏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 如果是屏幕坏的话,会出现logo是好的吗。我小白鹅

网友:
用驱动板点下,判断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参考联想18.5 花屏处理! 通病!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是电源板接到驱动板的排线没插紧引起的

网友:
京东方 18.5 飞VGH .

网友:
压压屏线接口,不行就屏坏的机率大

网友:
屏不好,是肯定的,修好看运气了。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在点下屏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定要跟你的客户说好,动屏要有很大风险。先说好。在动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 如果是屏幕坏的话,会出现logo是好的吗。我小白鹅

看屏怎么坏发,有些是LOGO正常,但是显示就不正常

网友:
这个屏应该没坏

网友:
比较忙今天才看回贴  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我用好的驱动板兑换了还是一样效果  看来是屏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好像是屏幕坏了

网友:
这屏没坏应该是屏线,换屏线试试。如果是很多竖线下来就是屏坏。横线应该是屏线

网友(2014-10-24):
用套板试试屏 看一下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不要过早下结论

网友:
线点屏幕吧

网友:
修好没啊、???

网友:
屏坏了,没维修价值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