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 VE1920wmb

楼主(2014-09-24):
这显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白屏能隐约看见图标。屏还会闪烁。机器拆开过后之前应该是换过电容了。我看见这个就懵了。。下来该怎么修啊。。。

网友A:
逻辑板 慢慢查吧

网友B:
我看见这个就懵了,看见就懵,实际你多修几台就不懵了。白屏都懵,那上下半花的,你就不要修了。白屏怕是故障中好修的了。还能看到影子的,你搜一下白屏的维修,不难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 慢慢查吧

电压一切正常换个一样的驱动板还是一样。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这个就懵了,看见就懵,实际你多修几台就不懵了。白屏都懵,那上下半花的,你就不要修了。白屏怕是故 ...

应该是屏坏了。换个驱动板也是一样。量屏上面的vcc,v5v,v12v都正常就是屏还是白而且还闪。

网友:
查逻辑板吧  应该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查VGAMA   和  vcom   优派有些陪奇美屏的可以在工厂模式调节VCOM值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坏了。换个驱动板也是一样。量屏上面的vcc,v5v,v12v都正常就是屏还是白而且还闪。

查屏板上的主芯片,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