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0笔记本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9-24):
三星R460笔记本进系统掉电。系统进度条那掉电,用电池不掉电,但用适配器掉电。请问下大家有思路吗?电池开机跟适配器开机那不同吗?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看看

网友:
首先换个适配器看看,其次把电池去掉单用适配器通电的时候测量一下主供电,和隔离保护,最后就是充放电芯片了

网友:
应该还是某个供电电路的问题,我之前也遇过但是没解决

网友:
先换个试试

网友:
单适配器试过,可调电源试过一样。到进度条就掉电。电池可冲电在不开机时冲或不进系统可冲的,现在只有用电池可进系统

网友:
这应该是宝阁和充电电路这块布良

网友:
还问下。电池开机跟适配器开机有什么不同。我所知道的屏的亮度不同。还有什么吗?

网友:
是不是有大电容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呢

网友:
CPU下面有个NEC很大的贴片电容。会这这个原因吗?但电池能进系统啊

网友:
配适器供电从头查到尾吧

网友:
感觉重点还在大电容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CPU大电容。用6个220UF 换上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看的大电容,第一感觉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