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01Z 上网本 电池能开机适配机开不了

楼主(2014-09-24):
接了同行一个一DELL的本子。说可能是电源接口。我拿回来放一边先干别的去了。,以为简单的问题慢慢来。今天早上一看看不对啊。插上可调电源有待机,但是开不了机。有那么一点点反应,到0.032就下来了。用电池开机可是好的呀。这是为什么,有点郁闷。有那位碰到过此类问题给个提示。!!仁宝的主板。有待机3V5V。+1.1VALWP。

网友A:
你看下可能公共点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可能公共点哪里有问题

19V都进来了。待机都有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看看

网友:
19伏进来是多少伏? 如果18.5 伏,并不能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无问题。尤其是仁宝的。  3、5伏带负载能力不强  检查后级滤波电容。
查芯片的频率设定

网友:
确实发现了问题。待机状态下公共点19V是正常电压。一按开关键。电压就变低了,最低到16V。3V5V也变低了,后换了充放电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