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QQ远程刷机三星S19成功

楼主(2014-09-24):
刚才客户拿来一台红色三星,说后面接口可能坏了,一直出现【检测信号线】,心想莫不是传说中的;三星通病?

一看型号,S19,一阵高兴,  上图(图片太大,截图了)
QQ远程开始,耗时不到1分钟,  三星自动关机,按下开关 亮机  收钱

网友A:
我也试了得,为什么我的不行。总是说已经是最新的了

网友B:
档主能讲详细点吗?? 是如何远程刷机的? 是下载个三星的更新软件进行研究刷机的吗???

网友C:
估计楼主只是纯粹得瑟炫耀,没有分享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档主能讲详细点吗?? 是如何远程刷机的? 是下载个三星的更新软件进行研究刷机的吗???

首先下个三星更新软件 (本论坛就有)
然后用两台电脑分别登上QQ   运用QQ中的远程控制刷机的那台主机 就可以看到给显示器在线刷机的过程,就像LZ提供的最后一张图那样子

网友:
哈哈 不错写的很好

网友:
根本就不用远程。直接盲刷。敲回车运行就行。

网友:
这个系统的显示器我一台都还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首先下个三星更新软件 (本论坛就有)
然后用两台电脑分别登上QQ   运用QQ中的远程控制刷机的那台主机  ...

哦。。原来是这样刷的。。谢谢。。

网友:
呵呵同台主机在线刷好过  还没试过远程这招      不过这样远程就刷好 客户肯买帐

网友:
我一般就是调整好软件后,换上坏显示器,一下回车就行了

网友:
真是见识短啊!头一回知道还有这样的刷机法。长知识了。

网友:
恭喜楼主过程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了得,为什么我的不行。总是说已经是最新的了

那就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只是纯粹得瑟炫耀,没有分享的意思

只是给大家验证一下,没什么好炫耀的,

教程在论坛有,很少有发图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刷的。。谢谢。。

不要当着客户面刷,
把客户支走,然后3分钟完事

网友:
无论怎样,能分享都是好的。至少还照顾了很多小白。。。我就是其中一个。

网友:
这种一般刷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