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

楼主(2014-09-24):
长城m99的电源板,其中的ic802是8脚直插的已经炸裂了。想问一下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请各位赐教。谢谢在线等
芯片

网友:
有PCB板照片吗??或者说出各个脚的连接的元件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找了块一样的板ic802型号是top258,在此提示一下供以后需要的朋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