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待机0.15怎么修?

楼主(2014-09-24):
IBM T41待机0.15怎么修?

网友:
貌似有短路了

网友:
这个本本这么老还有得修呀。高了可能是CPU下面有一个电感没有待机电压。是1.2还是1.5忘了

网友:
待机高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先查供电 阻止有没有偏低。测电感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