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Ih61MA-Q3开机掉电

楼主(2014-09-24):
昨天一个客户送修了一台机器。主板是磐正IH61MA-Q3的。故障现象是开机掉电。一开始以为是cpu供电块出毛病了,于是把12v电源拔掉。但故障依旧。没办法。只能把故障范围最小化,cpu和内存什么都卸下来了再开机。不掉电了?难道是硬件有问题?然后再把cpu装了上去还是掉电,遇到这种故障维修思路应该怎么找?该从哪里下手?cpu内存确定是没问题的,送来的时候是亮了机进系统掉电的。请教高手们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上cpu接不接12v就掉电,不上 cpu就不会。

网友:
1155平台的主芯片组掉电的情况有很多种,欠压保护掉电 后级短路保护掉电 BIOS程序损坏掉电 CPU损坏掉电等等,一般欠压保护掉电情况多些

网友:
BIOS问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