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卡在软启动界面,跑马26

楼主(2014-09-24):
一台收银机主板,主板卡在软启动界面,就不走了,跑马26,求帮助。附图
主板

网友:
硬盘已经拿下来了,硬盘测试无坏道,上图的时候什么都没接…………

网友:
十八摸外设。 看看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硬盘 或者外设吧

网友:
放电
刷BIOS

网友:
能进BIOS的话,进去初始化一下,如果进不去,放电试试,在检查下外设,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测所有USB口阻值!摸摸南桥热不!

网友:
主要是外设的问题,USB,南桥管理的外设

网友:
摸摸75232烫不烫

网友:
有些要装完硬件才行。

网友:
很详细,楼主很细心

网友:
硬盘拿下了,26,不想想显卡,内存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南桥或BIOS吧。

网友:
放电 、刷BIOS 看下是否接口有短路引起

网友:
放个电,在接上HDD就好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26代码是北桥问题,可先试一试加焊北桥。

网友:
跑码26应是显卡,集显的吗?集显的话查北桥,还有看图好象是插了两根内存条,试插一根看看。

网友:
放电,刷BIOS

网友:
把声卡拆了估计好了,遇到过。

网友:
刷BIOS  拆网卡 声卡   串口芯片 加焊北桥

网友:
测所有USB口阻值!摸摸南桥

网友:
刷BIOS,不行各种加焊,还不行就杀芯片。串口先杀。

网友:
有点难搞哈

网友:
伙伙,楼主搞定了吗,26卡外设置哦,拆网卡,声卡,串口,有火线芯片也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