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G 时不认硬盘

楼主(2014-09-24):
一台ACER V3-571G ,,不进系统,怀疑系统损坏,先装系统,,GHOST一半,报错,式,再打开我的电脑,发现不认硬盘,扫描硬盘没有问题。。,拆下主板,焊下接口,,能GHOST了,系统装到一半,一下就重启了,,发现又不认硬盘,。检测硬盘接口,复位,时钟,供电,数据信号,都没问题,。无语了,加焊HM75的桥,还是原故障,,最后没办法了,抱着试下的心态,,刷个BIOS,结果好了。虽然修好了,还是不明白其中这道理

网友:
这个没有碰到过,,,,,修过一台华硕的,,最后放弃了

网友:
不认外设的故障,一般先刷BIOS

网友:
这也太奇怪了吧。 ACER V3-571G 时不认硬盘是bios问题。我滴天啊。以后的机子能有不是bios问题的吗

网友:
这么好搞 看来刷BIOS 是很有用的

网友:
BIOS坏了吧

网友:
现在BIOS问题太多了。

网友A:
我以前试过在其它机子对调硬盘使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试过在其它机子对调硬盘使用可以的

但是,你不可能把硬盘换了吧,,

网友:
这样的都有时认时不认硬盘跟BIOS都有关系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不会把,学习了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南桥虚焊了引起的吧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好了

网友:
这次这样修好了,那下次再遇到这种问题你就会快速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