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新板子 无cpu供电

楼主(2014-09-24):
今天来个客户 拿了两个机器 一新一旧 、让我把里面的东西换换、壳子不换!谈妥价钱、我就开始拆机器、拆之前也试过了  都显示、等我把新机器里的东西装到旧机箱里之后、我试了下、也正常、然后开始装系统、谁知道再开机就开机无显、我量量供电 发现cpu无供电、这是怎么回事、新机器是联想品牌机、主板是ih61m cpu是i53470!我是维修小白!求大神解答!

网友:
也没有插诊断卡的地方!

网友A:
你换了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原件上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原件上掉了

没有掉东西!也没换东西!他那就是新机器!  装好之后试试可以开机 然后就关机插上U盘准备做系统!再开就开不开了

网友B:
我遇到过这情况 装机箱里面就不通电 拿出来就好的 最后换机箱。。是真的。。。你再拿出来看看

网友C:
  有几种可能   1 CPU损坏  2  内存条问题  3  BIOS问题  4 和cpu相连的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情况 装机箱里面就不通电 拿出来就好的 最后换机箱。。是真的。。。你再拿出来看看

拿出来试试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几种可能   1 CPU损坏  2  内存条问题  3  BIOS问题  4 和cpu相连的北桥问题

i5cpu没这么容易坏吧  新机器啊  刚拆封的 内存也换了 显卡也换了

网友:
楼主人品不好了,试一下换个电源或者换个U,药到病除

网友:
一年也难遇的事,还是好好的查查,总有那没搞好。

网友:
大白兔,你先听我说。不出供电,看看内存与没有供电,有就看看12V有没有,没有就打阻抗看看有没有短路,一般阻抗在200到无穷大,短路就要准备查电路了。有12 V不出的话就先换电源试试。接U的情况还不行量量CPU核心电压的阻抗,一般是2到6阻抗,如果一百多就是没连接到U。

网友:
我最怀疑的是你装机器哪里有划断线的,先检查主板有没有断线吧

网友D:
这个情况肯定是掉件了,仔细找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情况肯定是掉件了,仔细找吧。

万一不是掉件了,让别人仔细找,万一不是不就找累死了,我觉得先看看CPU有没有掉件的痕迹,一般主板哪那么容易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一不是掉件了,让别人仔细找,万一不是不就找累死了,我觉得先看看CPU有没有掉件的痕迹,一般主板哪那 ...

说错了  ,是CPU周围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打铁了,把哪个地方烧了

网友:
是不是机箱下面有短路造成的?拿出来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一不是掉件了,让别人仔细找,万一不是不就找累死了,我觉得先看看CPU有没有掉件的痕迹,一般主板哪那 ...

好好的机器挪个位置都不亮了,不是掉价没有其他可能,主板不会那么脆皮,耐心找吧

网友F:
郁闷啊  换个机箱都能搞成这样!看了好几遍了!没发现掉件的地方啊!

网友:
楼主 点够 背的   新主板的 螺丝珠子  和 原来的机箱子   可要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郁闷啊  换个机箱都能搞成这样!看了好几遍了!没发现掉件的地方啊!

按我上面说的去做啊,不就知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