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屏线断的问题 高手进

楼主(2014-09-24):
今天接修一台AOC19寸显示器 问题是一闪而过,用灯管测试仪测试灯管 ,3条电流0.7,有一条0.55而且屏发红,果断换灯管 报价80 客户也接受了。等我拆开屏是 问题来了。轻轻碰了下屏,结果屏线怎么就断了一样,好像是胶粘住的,下面有图片。高手看看咋回事啊

网友A:
还是没看到你的图片,估计要赔屏了吧

网友:
图片传不上吗 我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到你的图片,估计要赔屏了吧

刚传好了 帮我看看神马情况 难道屏挂了

网友B:
这屏废了,这个得用专用的压屏线的压屏机才能搞定,否则就废了

网友B:
要么你告诉修不了,悲剧阿

网友:
灯管测试仪这是什么?测灯管电流可以判断灯管好坏吗

网友C:
换灯管这活事先最好报风险!避免万一!要是那黄色的排线断了好我们这里就没办法了!跟客户解释呗,碰到刁蛮的就赔了!

网友D:
3根灯管好的,直接去保护就可以了,那根灯管不插就OK, 拆屏幕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屏废了,这个得用专用的压屏线的压屏机才能搞定,否则就废了

可是我拆开屏 取屏时直接掉了 我都没碰他啊,难道拆都不能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根灯管好的,直接去保护就可以了,那根灯管不插就OK, 拆屏幕风险大

你的意思是插3跟灯管正常使用把坏的那根拔掉 不用换灯管

网友F:
这样的  一般都是直接改用双灯了的   换灯管那么麻烦  风险又大   要不上什么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  一般都是直接改用双灯了的   换灯管那么麻烦  风险又大   要不上什么价

换双灯是指一边只用一根灯管嘛  另外两个不用插  这样高压板会不会报错 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双灯是指一边只用一根灯管嘛  另外两个不用插  这样高压板会不会报错 保护

一边接一根啊   想省点本钱就去保护   为了保险起见就改个双灯的高压板上去   几块钱的成本  又快又省事  避免了风险

网友:
一边只用一根灯管,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基本可以说报废了,这玩意不好搞

网友:
“轻轻碰了下屏,结果屏线怎么就断了。”  哈哈,碰都别碰啊。 也可能原来就快断了,被你赶上啦。
可以跟客户说没有这灯管,再不行就找二手屏赔了。

网友:
这个只能这样子了,

网友:
你这不算啥,最多说修不了,退给他算了,要是实在不行只能赔钱了,我前两天接一个同行送来的苹果一体机,他拆开换硬盘,最后屏挂了,后来一看就知道是屏挂了,然后退给他了,估计那同行很蛋疼了吧,那种屏好几千大洋

网友:
通过热压机可以维修好的

网友G:
被你碰上了,我在换灯管时一定跟客户沟通好,换灯管有风险,可能会导致屏坏,屏烂,同意再修,

网友:
压屏机才能搞定

网友H:
风险比较大,上次我换灯管就把人家的屏弄报废了,为了良心好受,陪了人家一块屏,只是心里难受的不得了

网友:
  没办法修了啊,直接换了吧

网友:
这没什么,这屏是这样的,膜块是比较脆,可以修的,

网友:
这种拆屏的风险太大。 还是简单些好。从两边搞起@2

网友:
只有退给用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双灯是指一边只用一根灯管嘛  另外两个不用插  这样高压板会不会报错 保护

当然会保护了,不会去保护就直接换个双灯高压啊

网友:
试着自己热压吧,死马当做活马医

网友:
换灯管要先报风险,特别是几十块的费用的

网友:
灯管便宜,但屏线掉下来就麻烦啦,这个得专用压屏机,否则屏就废啦

网友:
胆量与运气在考验着你。

网友:
果断告诉你,屏报废了,除非有冷接机器。

网友:
可以试着接啊

网友:
这屏不是挂了嘛,没专业的东西搞不回去

网友:
由于长期高温烘烤,变脆了一动就断。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风险比较大,上次我换灯管就把人家的屏弄报废了,为了良心好受,陪了人家一块屏,只是心里难受的不得了

都是不细心照成的。这个可是个细心活,一点要慢点

网友I:
你要看是那一边掉的,要是玻璃那边。就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要看是那一边掉的,要是玻璃那边。就没戏了

玻璃那边 直接扔 屏这边 试着接啊

网友:
这个没办法了

网友:
悲剧了,直接报废

网友:
看这样子没短几根,如果没从玻璃出脱落可以用铜线接上的,如果重玻璃上脱落就要用专用的设备来搞了,如果不想赔钱,用下心是很简单的,我就遇到你同样的问题,被我搞断5根线,就是用万能排线用烙铁搞定

网友:
四灯的也可以短接一根,然后插三根直接用。。。

网友(2014-10-24):
上次我也拆了一台·坏了·赔了180元给客人。

网友:
修的太便宜,得不偿失

网友J:
麻烦大了,慢慢刮开再引线慢慢焊看看能救不
jqbf199807
另外一面是玻璃阿,你能焊上去,佩服阿,哈哈
详情

网友:
维修不就是这样吗,一个不小心,就得亏

网友:
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屏坏了 就亏大了

网友:
轻轻就这样?报废了

网友:
不要修了,修不好的

网友:
接个两灯的高压条也简单嘛

网友:
你就跟他说屏也烧坏了换一台算了反正他也不知道你搞坏的你就装作不知道就OK了

网友:
我以前试过一次就是这样满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插3跟灯管正常使用把坏的那根拔掉 不用换灯管
直接短接不上的那个灯管或者是加个电容

网友:
这个只能这样子了

网友:
小心点好,风险太大的要就报贵,那样想好,网上多看下别人的方法再动手

网友: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小心小心,在小心

网友:
维修赚钱真不容易哦,搞不好就要赔钱,时时刻刻都要小心

网友:
可以修的,但是不知道你那有没有修屏的,需要压屏机

网友:
有三根灯管亮 就不用换灯管啦 直接短接高压板 这种一般是秒杀  现在屏模块坏了 没的修啦 厂家都医不了

网友:
一般这个样字就不要修了     和客户说修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麻烦大了,慢慢刮开再引线慢慢焊看看能救不

另外一面是玻璃阿,你能焊上去,佩服阿,哈哈

网友:
楼主  碰上刁蛮客户你就惨了  得赔块屏了

网友:
自认倒霉吧,跟泡沫一样一触即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面是玻璃阿,你能焊上去,佩服阿,哈哈

那就没得救了

网友B:
还有救,只要有压屏机就成,但对于我们来说算是拉倒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还有救,只要有压屏机就成,但对于我们来说算是拉倒了

那你先去做好无尘车间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那你先去做好无尘车间先吧。。

这个不需要无尘车间,只要看得清玻璃上的电路(高倍放大镜才可见);然后对准软排线上的线路,用脉冲压屏机进行冲压就可以啦,不是对玻璃内的电路进行焊接

网友:
真是神人啊

网友:
屏线脱焊了 是用力猛了点引起的 焊接属高科技 没有修复的可能 只能报废了

网友:
看来不是这个地方弄歪的,是右边液晶面板角处,着啃了一些啦,不是它坏是什么?神仙也难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无尘车间,只要看得清玻璃上的电路(高倍放大镜才可见);然后对准软排线上的线路,用脉冲压屏 ...

这么了解,看来你可以买一台机器自己做了0

网友:
练练手是应当的,但是这也要看情况。

网友:
悲催啊,风险中国日子,楼主的确实去保护就能好的

网友:
没什么办法了 ,

网友:
专业维修液晶屏(LED,LCD)等离子屏(PDP)及各品牌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本部引进专业修屏设备,可维修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出现的竖线,竖带,横线,横带,花屏,黑屏,白屏,屏闪等故障。因故障现象过多不能一一例举,只要屏体未碎裂,无压痕,一般均可修复。欢迎来电咨询。联系电话:15072354179  联系人:何文欢  QQ  576069077

网友:
不要那么麻烦,该成二灯就可以了嘛

网友:
换灯管收费80元太便宜了吧?最起码要收费150元,万一屏坏了,买一个旧的给客户也不会亏本。

网友:
灯管坏 好解决。屏只要没破差不多都能修。坏个IC算啥。。

网友:
陪不陪钱就看你会不会忽悠了。你就说你的机器修的时候可能会有风险,等过1天你再说修不好。

网友:
屏报废了 太用力了

网友:
遇到这种好烦,孬客户不要接风险大点。

网友:
用专用的压屏线的压屏机

网友:
估计是屏废了,那线断了可怎不好!

网友:
换灯管一定还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换屏,需谨慎,,高手们说了那么多,学习了

网友:
换灯管,其实是不用拆屏的。用破坏法,将灯管抽出就行了。很安全的。

网友:
看来以后换灯管得注意了。。能去保护就去保护 。。不行就换双灯得高压板。。。实在不行再换灯管

网友:
接两根灯管。去驱动芯片保护

网友:
只能报废了 没法修的哦

网友:
这屏线裂了不好修的,要送专业修屏的地方专修,一般要60元左右

网友:
最好在换灯管的拆屏的时候在下面垫一块厚厚的海绵。

网友:
不要那么粗心大意,你把客户的屏线接去来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我这里有压屏机,可以换那线

网友:
换灯管,风险大,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被你碰上了,我在换灯管时一定跟客户沟通好,换灯管有风险,可能会导致屏坏,屏烂,同意再修,

你要这样和客户说,人家感觉你技术不到家,到时候再外面唱你坏话,这样的人很多的

网友(2014-11-25):
估计屏挂了

网友K:
一般没法解决,只有换屏了  本人有土炮法 热压可以成功,最简单方法就是网上买个硅胶T型电烙铁头再热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般没法解决,只有换屏了  本人有土炮法 热压可以成功,最简单方法就是网上买个硅胶T型电烙铁头再热压

那个头压这个不成阿

网友:
坏了就不值了

网友:
楼主:该交的学费,一定要交的,我也 损坏      过屏, 哎,都是眼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管这活事先最好报风险!避免万一!要是那黄色的排线断了好我们这里就没办法了!跟客户解释呗,碰到刁蛮 ...

只有这样了

网友:
这个我修的多了,小心点就行了

网友:
我就修过小米手机 本来是外屏坏了  结果手笨 把内屏也搞废了  赔 一快内屏100多个大洋。

网友:
被你赶上了,屏肯定挂了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是从中间短的话三根线,估计是没问题的,应该可以补起来。就要看你的焊接技术行不行了。 如果与面板连接的地方的话,估计是没办法了。

网友:
什么玩意,一碰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你告诉修不了,悲剧阿

前几天收了一台杂牌19“估计前维修工就是这么干的,明明灯管老化保护却说屏坏了,也的确,屏线被插反了,现在换了逻辑板上所有芯片还是没点亮,估计他长时间通电把驱动板也能烧挂了。
修屏换灯管风险太大,80报价也太低了

网友:
我听说有压屏机这种神器,另外80报价有点低,你得承担风险啊

网友:
会不会是别人修过的?

网友:
拆屏幕风险大,价格叫不上。同行都不好搞 。楼主不专业啊

网友:
这样维修太没意义了

网友:
不行就别修了,装起来给他,说修不好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  换个灯管能把屏基板拆坏了  看来下次需要多加小心啊  报价有有点低哦  修那个需要专业的机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