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用可调电源和电池能开机,但适配器开不了

楼主(2014-09-24):
用可调电源和电池开机正常,但用适配器一通电,电源头灯亮一下就灭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适配器已换过好几个都 是一样,望高人指点!板号820-3209A

网友A:
问题出在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和电池有冲突。只能二选其一,两个一起用就会出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试试当用电池是好的,单用适配器是不是好的,两个一起用又如何,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一般都在充电芯片 问题

网友:
可调跟适配器的区别在于,主板要检测适配器,绿灯亮了以后才可以开机,重点检修绿灯的信号

网友:
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是否有可能你换上的适配器输出功率不够造成的呢?我专门拆了一个苹果的适配器电源研究,发现绿灯的信号受主板控制,绿灯不亮时表现为主板电源插座5脚没有输出3点几伏的电压,从你的描述来看主板的问题不大。

网友:
是不是功率不够啊,你可调电源接的主板那里的啊

网友:
我正在维修苹果机子,发现主板电源插座头子很容易坏,十几天时间坏了三个。待机电流应该是0.025毫安,机器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
保护了,查电路吧,不难修

网友:
原装适配器的保护功能肯定完善!可调电源没法比。

网友:
电源板很容易坏的

网友:
苹果机我都还没有机会修哟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  多检查一下哦

网友B:
one ware 总线功率识别错误。建议换下电源头, 看下适配器状态下公公点电压是适配器的还是电池的

网友:
电愿头也会出这个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和电池有冲突。只能二选其一,两个一起用就会出问题

单独用适配器也不行,电池能开机,没有问题,用可调电源可能开机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e ware 总线功率识别错误。建议换下电源头, 看下适配器状态下公公点电压是适配器的还是电池的

电源头换过了,只接适配器也一样,把公共点的保险断开电源就有输出,DC头上的灯也会高

网友:
有没有测下适配器输出的电压是多少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