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进水联想G580,待机分析!

楼主(2014-09-24):
平时很少发帖子,因为感觉都没什么营养。总是得到论坛的帮助,一些通病帖子,帮了我不少,今天发个帖子回报大家吧。
高手别喷!

昨天是2014年9月23号,上午一男子带女子到我店里,
男子:笔记本进了水能修吗,
我:能修的
男子:没过保的列
我:人为故障,售后不会保的,要修就放这里
男子留电话就放这里了。

打发走顾客,我开始拆机,观察进水位置,进水面积比较大,但没有腐蚀,有的位置水还没干,吹干
迅速打各个电感节点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短路,于是

检测故障
可调电源,待机0.2,按开机键没反应
开始查故障;公共点电压正常19V,3V 5V电感没电压,按开机键也没有电压出来。
在论坛找到图纸
开始查了

可以看出这个英文是待机的时候3V 5V 就应该有的,既然没有就要查待机芯片

按工作条件分析:16脚主供电VIN19v,正常、13脚EN3.3V正常、3脚REF2.v,
                            8脚VREG3 3.3V  17脚VREG5 5V正常,再查1脚ENTRIP1、6脚ENTRIP2,
                            都没有电压,这就不正常了,这两脚应该是要有电压3.3V的,官方解释是这两个脚是开启和过流阀之设定

这个时候就可以基本排除8205这个芯片,要查1脚ENTRIP1、6脚ENTRIP2,
往下看

只看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没装件的,ENTRIP1 ENTRIP2是没有上拉电压的,应该是内部电压上拉,要保持高电平
PQ405应该截止,PQ406必须导通,G级要为高电平,EC_ON 和MAINPWON要为高电平

R738没装,只用查EC_ON

EC_ON没电压
于是果断把EC ENE9012换了

接可调电源待机0.1,  3V 5V 都出来了
上点亮机。
技术不好,有什么说错了的,请大家指点
希望大家鼓励,以后会发些更有营养的帖子

网友A:
啥时候这么高的待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这么高的待机哦

写掉了个0  应该是0.01   0.02

网友:
不错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进水机子一般是小元件腐蚀

网友:
待机0.1,没见过这么高的待机啊,是0.001吧,新机器待机都看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不会是湖南的吧。口气像!

网友:
分析比较清晰 易懂

网友:
进水的确实有些还是好修的。有些还是不好修

网友:
进水的就是要细心  一般都是打水那块出问题

网友:
进水的确实有些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进水机,LZ,换个EC就好了,还是很幸运了.........

网友:
机器是修好了,键盘用不了,DOS里可以用  PE里面用不了  装了系统也不行

网友:
进水机器最容易坏电容了

网友:
此机进水后 键盘用不了,换WIN7系统用不了  换win8系统才能用(键盘换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