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前所未见的奇怪通病!教训啊~~

楼主(2014-09-24):
接了一台n5110 进水,烧得不轻,换了主板,结果奇怪事情发生了
按下开机键,按10次有2-3次屏幕不亮,但可以听见进入window系统声音!
正常亮屏时候 进去一会也会黑屏!
根据维修经验,1.屏 2.屏线。3、显卡 4.vga输入口短路(确实有进液腐蚀)
换屏幕还一样,把vga输入供电割断,还一样,拆开屏线检查未发现异常,心想屏线中间有断线或者短路,准备预定。
----------------------
抓狂的时候联系了下卖主板的老板:他说 你一定是没安那个待机模块!!尼玛那个不是蓝牙模块么!!!
重新拆机,安装那个小块,开10次10次正常,完全恢复正常!!草 这蛋疼的蓝牙待机模块!!
位置再触摸板下面 拇指大小的小板,亲们下次别忘记装了。。。教训啊。。

网友A:
好像是lid吧

网友:
是霍尔开关吧应该!跟蓝牙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没遇到过,不装还有这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
呵呵 以后尽量全部安装好再开机看来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来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蓝牙模块会影响这样的现象

网友:
没遇到过  下次试试

网友:
不会吧,兰牙,指纹锁拆了都没事呀?

网友:
没遇到过,不装还有这问题  我也以为那是蓝牙  不过每次都装那个!

网友:
进水的是要注意

网友:
没有换过这种板,没注意过

网友:
上次遇到,一定多加注意

网友:
没遇到过,,我装dell的机子经常忘记装那个蓝牙模块。

网友:
哪里有LID电路。要么在里面飞个线才行

网友:
之前intel机器经常忘记装那个东西,amd机器不装极有可能会出问题
上家说那是待机芯片,不装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lid是什么?

网友B:
lid是什么 请指教

网友C:
那个应该是有一个休眠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应该是有一个休眠开关管

正解,为何以前好多几次没安装这个都正常,唯独这amd机器不行呢?

网友D:
是声卡板上的 lid 进水了吧, 罗铁掐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声卡板上的 lid 进水了吧, 罗铁掐掉

主板都换了 前面进水很多地方 蓝屏 没修了 直接换了良品,不是声卡

网友:
怪问题。。。。

o0飝兲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们家就是买dell板子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小东西,但是我见过同行没装那个玩意导致暗屏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自己家没遇见过。那应该就是个霍恩小板

网友:
我的是INTEL的,没安装也在使用中,哈哈

网友:
那个就是霍尔电磁开关

网友:
这个碰见过  小长方形的上面有个三条腿的馆子,。 ,。。

网友:
那那是蓝牙啊,晕

网友:
受教了。感谢楼主。

网友:
LID是休眠信号

网友:
霍尔电磁开关 但有时候可以开机 的 莫名其妙了

网友:
这个事情我从来没遇到过,今天 记起来,以后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还能跟蓝牙模块有关系??

网友:
刚接到一台 ,差点吧这快小板弄丢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下次注意

网友:
是待机  LID信号吧。 哈哈 还蓝牙模块呢

网友:
一般拆掉的零件都会装回去

网友:
这个要记住,防止下次遇到。

网友:
你这个也太希奇古怪了,我这有几个此机的烂牙没装也没见客人反应有什么问题啊.不过还是感谢分享,记下以防万一.

网友:
那蓝牙我都不装的 很挑的客户我就装一下

网友:
确切地说,那个小块就是唤醒霍尔元件,或者跟蓝牙模块安装在一起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是因为没装蓝牙模块引起的黑屏。

网友:
确切地说,那个小块就是休眠霍尔元件,或者跟蓝牙模块安装在一起了,所以大家不要误以为是因为没装蓝牙模块引起的黑屏。

网友:
楼主应该拍个图片最好了

网友:
小配件最好装齐,前两天修个老宏基本本,不装MODEN就不开机,

网友:
要胆大心细

网友:
那开关不装一点都没有问题

网友:
休眠信号

网友:
蓝牙模块是待机模块

网友:
来自: 安徽
没遇到过这问题 有时都不装

网友:
那个地方,有的是南牙,有的是用来休眠的

网友:
真是奇怪的问题,一般人都想也想不到的事

网友:
蓝牙到至的,真奇怪。

网友:
没遇到过 长见识了

网友:
蓝牙出问题了么

网友:
什么蓝牙模块?合盖子休眠的小板而已!LID功能。

网友:
哦,待机模块问题哦!谢谢楼主咯

网友:
intel机器经常忘记装那个东西,amd机器不装极有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却是有这情况】

网友:
小小白进来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蛋疼但是楼主这个问题遇到的好 下次注意

网友:
不装这个没问题。这个是霍尔开关。。我都没装每次能正常开机。

网友:
那个休眠开关就在蓝牙小板上。所以那个蓝牙小板一定要装。

网友:
长见识了,下次不装试一下,积累经验啊

网友:
这个真是第一次听说,学习

网友:
把那个模块 发出来看下

网友:
经常不装 没事的啊

网友:
XUEXI   XUE XI   XUEXI

网友:
同行说遇到过,我是没见过,看来是真的

网友:
如果是开关  为何有时能不能开呢

网友:
是休眠开关~~~前天也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休眠开关,还好个人习惯该装的东西都装了。

网友:
还有这事?以前遇到过不装猫,不显的问题。

网友:
LID 是休眠用的 但要是这个有问题的话是不可能开得了机的

网友:
不是蓝牙模块了,盒盖信号LIDSW#

网友:
休眠开关 休眠信号为LID

网友:
我昨天辛苦上传一天才弄好,它是我们装系统后必备常用软件集合,选好几个软件一键安装
  这里面有几种杀毒软件还有一个游戏能挣充值卡,还有人民币,而且不需要冲钱进去,等.........软件,链接:pan.baidu.com/s/1hqBYvRI

网友:
蓝牙跟开机有关系?不是通病吧

网友:
额,以前也一直没注意过,也以为是蓝牙,后来有个本进水进到那个位置才注意到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谢谢提醒。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一定注意

网友:
没遇到过我们通常不给客户换主板

网友:
那个小手板是什么东东啊,还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哈哈刚好手上有台和楼主故障相似的机器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是什么 请指教

lid是EC待机的一个条件,EC待机:供电,时钟(32.768)复位(EC-RESET/POR)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lid(盒盖休眠信号)读取BIOS资料,触发EC

网友(2014-10-29):
今天上午碰到过,我以为是蓝牙模块,随手扔了,直接不开机了,人家是来清灰的啊,好险,还好扔到了视线之内,要是扔出去,就玩了,一看上面有个三极管,顿时明白了,是LID

网友:
那上面不就一个感应磁铁磁力的小管子嘛,长得跟三极管似的,盒盖可以关闭屏幕,按说不上应该没事,至少不会关联到无图像上去

网友:
LID是什么……。你确定你是修本的?

网友:
那是屏幕休眠  卖主板的也是二把刀。。

网友:
不装会暗屏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 。以后装DELL机器看来要小心了 。

网友:
我去这个不科学吧 没有就不休眠呗

网友:
咦!还有这问题 之前我好多的修好的机子 我都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那是LID 不装因该没事吧 又没有什么把它拉低 干嘛不亮呢

网友:
我有点不理解,没有LID信号是不能开机的,怎么会开机黑屏呢

网友:
笔记本修理的工具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lid吧
lid什么东东?同样请教?

网友:
重新换个主板

网友:
就是触摸板旁边的小板 整了不少人啊

网友:
呵呵……这个信号要直接查啊

网友:
老大,发个蓝牙图片,让我们看看是不是蓝牙

网友:
呵呵 客户的东西得上全了啊 有些机器还有待机小板呢

网友:
我去,没在意这个破问题,纠结啊

网友:
刚碰到过 为了查清楚 那个小板是LID休眠信号

网友:
这个都是这个机型的通病了,很多换主板的都是这个没装,导致其他问题,论坛里这种例子很多的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的应该是暗屏,如果仔细看的话

网友:
不接应该也没事的哦.

网友:
对啊 那不是蓝牙模块吗有的时候都忘记装液没事情啊

网友(2014-12-13):
谢谢 我刚刚遇到、一样的问题。。搞定

网友:
休眠小板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n5110    装机后不开机   拆开 没装蓝牙模块

网友:
该装的为什么不装上?

网友:
那是个盒盖检测开关,说白了上面的那个小三极管类似的东东是个磁力感应器

网友:
不会吧,是没装这个导至的吗?下次遇到这款机器试试看。

网友:
注意呀 小件也起作用

网友:
蓝牙  我的天

网友:
就是这个小东西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什么待机模块,那个说盒盖模块倒相近些。。。。

网友:
zhege这个不是通病 是你自己不小心罢了

网友:
这个确实没遇到过的

网友:
呵呵,休眠开关!

网友:
这个真是个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