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机风扇噪音很大到底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9-24):
修了好多机器,大部分原装机譬如联想、Dell、惠普好多都是系统风扇,CPU风扇转速很高,风扇噪音大,每次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又说可以从BIOS里面调节的,又说无法调节的,现在想知道有没有哪位大师细细研究过这类问题的????
cpu风扇转速
电脑硬件知识

网友:
有高手修改BIOS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BIOS是软件改,要看风扇是不是4针可调的,建议硬改一下风扇供电,加装肖特基二级管降压,还有就是风扇加润滑油

网友:
品牌机正常运转的问题一般还行吧,就是开机的时候可能声音稍微大点 ,有的BIOS里是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