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M13上网本的维修

楼主(2014-09-24):
品牌:联想
型号:昭阳M13 上网本
板号:DAOFL5MB6D1 REV:D
故障:开机掉电
检测流程:插上电流表,待机0.013(四位的表)。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上到0.050瞬间掉电。广达的板缺少HWPG。会瞬间掉电。HWPG是各路供电电压的PG发出的HWPG。发给EC。HWPG正常后。开启VRON (CPU供电)。
故障点锁定就好办了,用示波器测各个电感的供电都有方波和直流,说明各电感的电压都正常,要看图纸查了,有HWPG的芯片都要查,查芯片的PG有没有发出,这个要用示波器测,因为掉电太快,万能表测不出来,发现各个PG都发出HWPG,再测EC HWPG也发出了,说明掉电和HWPG没关,其实开始测电感的电压时,CPU的供电没出来,不过HWPG出来 才发出的VRON。所以没去理他,看来掉电还是CPU的供电有问题。先测下CPU的条件。9脚TON 19V  23脚VDD 5V 31脚VCC 5V  11脚SHDN 3.3V  供电正常。6 脚和7脚的休眠信号也有3.3V。这个条件都正常,24脚BST,有5V.(没出电感电压前是正常5V左右)CPU的芯片的条件都正常,怎么还不出呢,是不是芯片本身不良,先换个试试看,换了芯片,故障还是一样,不会是CPU有问题吧,这个CPU是焊在板上的,真心不想动他 ,CPU是的电容和前面的电容都测过没短路,那先排除电感和电容,。加焊了电感,不行,查了下BST的升压电容,用表笔点到电容时,电流上到0.23左右了。不掉电了,呵呵,看来是这个电容虚焊了,加焊后,不掉电,CPU电压也出来了,上内存,接上外接,按开头电流上到.35左右屏亮了,应该这样就OK了。

试几次都能开机,三两下装机试机。装完机,能进系统,测下温度,温度正常,开不到5分钟屏不亮了,亮机时,电流在058左右,不亮时0.35-0.4之间,重新开机都能看到开机的LOGO。也能进系统。但是就是几分钟屏就不亮,有时一分钟不到,是不是散热没做好,拆机重新做好散热,故障一样。裸板试也是一样,摸散热温度也不是太高。应该不会掉电,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想了想是不是CPU的供电不稳定呢,用示波器测电感,一边方波一边为小三角波,明显是电感滤波不良,先两个330电容再测一边为方波一边为直流、这个电压应该正常了,再装机试机试两小时没掉电,也没死机,到这里,机子应该是修复了!
总结:这个机子掉电就是CPU的供电BST升压电容虚焊,和CPU供电的电容不良。是这两个小东西 ,中间走了很多弯路。这个机子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把握,掉电太快根本看不到电压的跳动,有示波器就好多了,不过示波器的使用还是有很多不会用,希望有个老师专门出点这个视频让大家开开眼!!

联想昭阳M13 DAOFL5MB6D1 REV:D.zip

网友:
分析的不错,分都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