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52001 上面有两个电容式通的,是不是正常???

楼主(2014-09-24):
如题,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看看阻值是0吗?如果是的话,把一个角挑开,看看还是0不,如果还是的话,换掉即可!

网友:
你这是在主板上测的 还是拆下来测的 ?

网友:
在主板上测得

网友:
不能为0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晕倒,楼上的几位,216-0752001是AMD的北桥好不,带集显的!如果有桥上面的2个电容是0阻值,说明桥挂了

网友:
另外目前再牛的桥或者显卡,CPU,上面的电容也没到0.00(当然你的万用表是好的)

网友:
楼主这个正常的,965的北桥也会有两个

网友:
不正常的,216-0752001上的电容没一个是通的,最低也有3欧左右的,这个桥片本人用了不下几百个全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