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开机提示温度过高 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4-09-24):
hp g42 换过显卡后 开机提示温度过高 风扇狂转 然后掉电。看坛子里说温控电路的挺多的。
在盒子里找到个旧的 g781-1,换上去,还是不行 情况一模一样。只能再试试看,找了个 mxabt45c(好像是sl410k上的)换上去,可以了
bios是原装的,所以没考虑。
原因可能 是 温控芯片在显卡背面 离显卡很近 ,换显卡时底部加热器将芯片损坏,有可能,我猜的。
看来这种机器,这个毛病还挺普遍的,大家要注意啦!~

网友A:
这个貌似直接拆了 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B:
请问楼主第三张图片是mxabt45c吗?

网友:
同楼上问

网友:
温控芯片?

网友:
同楼上问……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注意过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直接拆了 就可以

网友C:
2脚3脚一坨锡直接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还没修过。。。。。。。。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G42的风扇坏的导致的自动断电,换了就OK了,没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第三张图片是mxabt45c吗?

我在SL410K图纸上找的,这种芯片大都定义差不多吧,我没找到mxabt45c的,这个图方便了解下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直接拆了 就可以了  呵呵

是可以,不过那样估计就算显卡烧坏了,也不会断电保护了,这不是很妥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2脚3脚一坨锡直接连上就可以了

真的吗?有机会我要试试哦

网友D:
这机器我修过很多,换个支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我修过很多,换个支架试试

是指散热片吗?散热片好的

网友:
去什么也不能去温控电路吧,不然冒烟了~~!

网友:
拆了一半就好了

网友:
以前是有碰到过...修了好久,楼主早点发帖的话,就不用那么费力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