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奇怪问题

楼主(2014-09-24):
原来是上电不过内存,刷南桥BIOS U5 U6 后可以跑亮机器,但是第一次总是开不开,强行关机后再开,一切正常,必须要开两次才亮,而且使用时一点问题也没有,手里有了两台同样的毛病,是不是通病啊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
通病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样的现象,不过遇到过其他的机器需要按两次的,但是装好机器,把电池装上后要开两次,在关机,下次就一次可以开机了

网友:
解决了 我也碰到一样的 怎么修啊

网友:
是啊,我这也有台,*脏话*,这机是不是BIOS里面的程序优化不好啊,

网友:
一模一样的现象啊 怎么整有没有人解决了啊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是不出集显电压。我先刷下U6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