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坏了,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4-09-24):
一个WD160G的硬盘,加电没反应,拆开一看没BIOS芯片的,换了个同样的板,能转了,但不认盘,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换板吧, 对好号就行

网友:
主要是主芯片发黄,估计是主芯片挂了,怎么换板?

网友:
可以用专业工具生成BIOS

网友A:
如果,不要数据,可以做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要数据,可以做通刷

要数据的,要用什么软件生成BIOS?推荐一下啊,罗工!

网友B:
罗工, 如何生成BIOS 啊, 每个硬盘的BIOS 不一样么

网友:
如何生成BIOS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 如何生成BIOS 啊, 每个硬盘的BIOS 不一样么

BIOS程序在固件中有备份,用BIOS的备份模块,生成BIOS,需要专业的工具,比如 效率源  UDMA  MRT  DFL等

网友(2014-10-27):
学习了,要用专用工具的还得请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