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进水后怪毛病求助

楼主(2014-09-24):
清理以后不上电池能开机,上电池无法开机。不上电池正常开机以后键盘左边SHIFT   CTRL  ALT 三个功能键均失灵,其余正常。求高手指点。主板型号820-3208-A

附图是板子背面靠近风扇位置的2个晶振,起重一个小的烂了1/4去,请问大师们电池不开机是他的原因吗?然后这个晶振是个什么型号?

网友:
  图片在此

网友:
这晶振不影响开机吧  不是桥的   也不是SMC 的晶振    但最好换掉

网友:
不知道型号啊,请高手明示

网友:
键盘排线接口和触摸板上的小电路板也进水腐蚀,原来的键盘只有2-3个键能按出来,换了新键盘后才发现电池无法开机,左边三个功能键失灵。估计是触摸板上的小板坏了吗?

网友:
小白白路过,多谢分享。(*^__^*) 嘻嘻……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确定这两个是晶振???????????????没见过两个晶振这样的还是那么的近

网友A:
回头又看了一下这估计是电池的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这两个是晶振???????????????没见过两个晶振这样的还是那么的近

不确定,呵呵。自己估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头又看了一下这估计是电池的上下管。。。。。。。

不会吧,4个脚的

网友:
进水的先换掉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4个脚的

他肚子下面还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肚子下面还有。。。。。

额,求型号。。。

网友:
楼主所说的晶振  其实是个上管,大家别被忽悠了

网友C:
插电池可能短路保护了,另外三个功能键应该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唉,,苹果机出问题就比较难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求型号。。。

看图纸啊我哪看得见啊、、这像素我火眼金睛也没用啊

网友:
进水坏的 再去查下 进水位置 看不出来问题就慢慢修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D:
先把腐蚀掉的件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把腐蚀掉的件换掉

不知道型号,哪位大神手头有这板子,麻烦帮我看一眼呗,小弟叩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啊我哪看得见啊、、这像素我火眼金睛也没用啊

图纸看不懂,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插电池可能短路保护了,另外三个功能键应该是键盘的问题。

键盘换新后无效,有没有可能是接口电路的问题

网友:
电池可以充电,可以使用,就是不能开机,呵呵

网友:
铁壳MOS管

网友:
亲:那不是晶振,那是乌龟壳,换了就好,那应该是D2的板子,应该是CPU那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换新后无效,有没有可能是接口电路的问题

那就看下键盘接口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型号,哪位大神手头有这板子,麻烦帮我看一眼呗,小弟叩谢

场管,换掉试试

网友:
什么型号?去哪里弄配件呢?

网友:
哥哥,这不是晶振啊,一看应该是上下管,小的是上管,大的是下管

网友:
那量管子是CPU 的供电上下管 不是晶振 键盘不可以用 你看一下接口或者排线 还是主板上那些地方被腐蚀了

网友:
有图纸找个图纸 吧

网友:
这个等于大海捞针

网友:
腐蚀先换在说

网友:
换那个芯片后无效,随后考虑另外一个进水的位置,换触摸板后修复~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