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不触发

楼主(2014-09-24):
一台F8V高压条烧坏了。清完COMS可以开机,关机后不能再触发。
机型:华硕F8V
板号:F8V/N80/L80/X80 REV:2.4  实物EC是IT8752TE的。找到的图纸是第一页标的是8752   但到了EC
那页却是8512,两个芯片引脚不一样。
故障现象:不触发
检修过程:拆机,裸板通电,有待机0.01A,按开机键没有任何电流变化EC PWR-SW#3.3V高低高跳变。
EC(IT8752TE)30 56 104 128 137 143 11 3 82供电脚都有3.3V高电平,再测32.768晶振1 4脚有波形,
BIOS的1 2 5 6脚有时分别测的到波形,应该BIOS和EC是能通信的。
LID#SW有3.3  SUS_PWRGD脚3.3 量136脚AC_IN_OC#为0V,量140脚BAT1_IN_OC#高电平3.3V,这部份正常
14脚EC_REST#高电平3.3V正常,126脚PM_RSMRST#为3.3   64脚PM_PWRBTN#为3.3,按开机键无跳变,人
为PM-PWRBIN高低高可以开机。正常说条件基本都满足了。还差什么条件呢。

网友A:
你都说人为PM_PWRBTN可以开机 那除了EC坏了 还能是谁。

网友:
查到EC之间的线路呀看下 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人为PM_PWRBTN可以开机 那除了EC坏了 还能是谁。

确实是EC坏了,换了就好了。高压条也坏了。

网友:
检EC工作条件
是否满足

网友:
这么老的机 实在修不了 就换板呗 ,这板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