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2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4-09-24):
今天同行送来一块V星MS-7512主板,按下开关键 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个人感觉这种情况IO是有动作了。自己以前没有修过台板,一开始学的就是笔记本维修,小店是自己刚开的。废话不多说了: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测那里。但笔记本的我知道待机条件满足后EC会发出RSMRST通知南桥 ,当按下开关EC收到PWRSW后发出PWRBTN给南桥台高S3,就不知道台板是怎么工作的。在论坛看了下台板的上电时序跟笔记本的差不多 然后找到图纸直接测RSMTST有3.3V 在测80脚(PWRBTN 5V)在测81脚(I/O转换出来的PWRBTN 3.3V)在测82脚(S3也是3.3V)
当时就想不明白这个PWRBTN跟这个S3怎么开关也没按就出来了呢?难道是自动上电了?好吧CMOS放过电也有可能是自动上电了,但自动上电了怎么电源的风扇也没转。又在论坛看了下这个S3是告诉I/O拉低PSON的 电源才输出各路电压风扇才会转起来。在测这个PSON有5V 了,按下开关变0V,这条件都满足了为啥还不上电难道我的电源坏了 ,拔下电源用镊子短接绿线风扇会转,奇怪了电源是好的  主板上的PSON也有动作了还是不开机 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插到主板上用镊子短接竟然开机了,第一个想法就是难道PS0N断线了,不对啊断线了怎么会拉低5V呢。又试了下按开关可以开,牛B了怎么回事.哈哈一看CPU供电线没插,一下子我就觉悟了,难道是CPU供电短路了,万用表一打对地000 草尼玛 真是CPU供电短路了。直接稳压电源调12V烧机 懒得测了,在几个芯片和电容上刷上助焊剂,看那个东西会冒热气,不敢用手摸怕被烫,以前被MOS管把手都烫焦一点皮,怕!怕!直接烧机一个芯片马上就冒热气。这个芯片没连什么MOS管直接输出就连到电感 ,而且是有四个这种芯片,拆掉芯片直接上电,机子就这样修好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多多包涵。论坛好像没这个图纸顺便把图纸也传上来。希望各位看官老爷有分的给加点分

补充内容 (2014-9-25 09:58):
看官老爷们 给评个分吧,小弟一直很穷!谢谢了

网友A:
看好那散热。V星板不好修的。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吗

网友B:
这个现象是上电掉电,开始就不应该找开机电路吧,走弯路了。

网友C:
请问:是什么芯片拆掉后正常开机了?而且还是四个这种芯片?

网友D:
4个这种芯片拆掉就直接开机?有点不懂,是专用芯片吗?

网友E:
这就是12V短路掉电吧?

网友F:
按下开关键 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明显有短路的,并且基本都是CPU供电这块短路了!楼主虽然走了弯路,但思维清晰,推理准确,有一定的功底。哈哈!主板比笔记本容易吧?

网友G:
一般上电就灭,说明某部分的电路有短路,一般都会先对AXT主板插口和4PIN的CPU供电插口打下对地阻止。有时候短路了,冒然开机会引起故障扩扩展。

网友H:
这是V星高端板采用的Dr MOS也是CPU供电的
但是楼主直接拆了没装,相当于少了一相供电,没问题?稳定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是V星高端板采用的Dr MOS也是CPU供电的
但是楼主直接拆了没装,相当于少了一相供电,没问题?稳定么?

这里Dr MOS应该也是相当于CPU供电管理IC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是上电掉电,开始就不应该找开机电路吧,走弯路了。

遇到这种掉电都是先拔掉4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V星高端板采用的Dr MOS也是CPU供电的
但是楼主直接拆了没装,相当于少了一相供电,没问题?稳定么?

稳定我试了一天没问题,我拆掉芯片测了5个电感上都有电压 所以直接没装了,看上去到是有点高端,散热片都很V5 输出 全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是上电掉电,开始就不应该找开机电路吧,走弯路了。

是啊 主要以前很少修台板 没什么经验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一般上电就灭,说明某部分的电路有短路,一般都会先对AXT主板插口和4PIN的CPU供电插口打下对地阻止。有时候 ...

多谢提醒,CPU供电插孔到是好打值,这个ATX接口这么多线,请告知要打那些线呢,是不是打黄色 红色 橙色就可以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好那散热。V星板不好修的。

有图纸到是可以查下 ,没图纸就无招了,散热片到是很V5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里Dr MOS应该也是相当于CPU供电管理IC功能。

这个芯片就一个12的VCC供电 一个PWM控制 一个接地 一个BOOT脚 一个输出直连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下开关键 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明显有短路的,并且基本都是CPU供电这块短路了!楼主虽然走了弯路,但思维 ...

呵呵,是自己修过笔记本,是按查笔记本的思路去查才走了这么大的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12V短路掉电吧?

嗯是的,台板很少修 所以不知道是掉电了,不像笔记本主板可以用稳压电源来看是不是掉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什么芯片拆掉后正常开机了?而且还是四个这种芯片?

应该是5相供电 图纸上的输出是全部连在一起的,所以当我拆掉芯片 这组电感还是有输出 所以直接不装了,请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4个这种芯片拆掉就直接开机?有点不懂,是专用芯片吗?

四个芯片的输出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多谢提醒,CPU供电插孔到是好打值,这个ATX接口这么多线,请告知要打那些线呢,是不是打黄色 红色 橙色就 ...

除地线外的所有接口

网友:
哦知道了,下次先测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5相供电 图纸上的输出是全部连在一起的,所以当我拆掉芯片 这组电感还是有输出 所以直接不装了,请 ...

这里BOOT脚的电压值应该也会影响MOS管的饱和导通程度大小。

网友:
V星还好有图纸,不然死翘翘啊

网友K:
楼主看来很少修台式主板啊~台式机不存在开机马上掉电一说,一般都是主板有短路保护才会造成这种现象~修主板一定要先打值,这样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出故障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看来很少修台式主板啊~台式机不存在开机马上掉电一说,一般都是主板有短路保护才会造成这种现象~修主板 ...

嗯,台板很少修,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是分工的,台式机一个人负责,笔记本二个人负责,相机一个人负责,以前我是修笔记本的 ,所以台式的很少接触,也就疏远了,现在自己开店了,有生意就得做所以不管什么东西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