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 定时掉电,一般人遇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4-09-24):
客户拿来一个IBM X220的机器,开机后30分钟的样子掉电,再按开机键还能开机,还是30分钟掉电,我们都用秒表测的。不进系统在BIOS下也是一样半小时掉电,不管是你用鲁大师的温度压力测试加看两个电影,让CPU百分百工作,还是开机后什么都不操作,都是半小时掉电。BIOS已经刷了,BIOS芯片也换了,系统供电的滤波电容也换了,都是不行,有哪位高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的,来说说。

网友A:
有没有重新装过系统啊。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时间这么精确?

网友B:
换内存试下。。。。。。。。。

网友:
手上有一块x201i 板载i5 cpur的好板,需要联系

网友:
遇到过是显卡的问题,(主板型号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
这种确实很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重新装过系统啊。

不是系统的问题,在BIOS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试下。。。。。。。。。

内存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C:
果断换掉 bios芯片   8m的 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断换掉 bios芯片   8m的 不好找

BIOS芯片已经换掉了还是一样,现在正在找BIOS,再刷刷看吧

网友:
现在的机器故障也是越来越奇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