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过了滚动条屏就会抖动

楼主(2014-09-24):
如题,系统换过(WIN7 XP都试过) CPU  内存 北桥(此板是集显的)硬盘全都换过,但是还是过了滚动条屏就会抖动,外接也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前辈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指点一二。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滤波电容什么的。

网友:
BIOS刷下。不行搞供电。

网友:
北桥供电不稳定

网友:
换下Win7 试试呗

网友:
注意下96M的时钟

网友:
AMD的机器真是头疼,有没有图啊?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师傅说一声 。学习一下。

网友A:
最有效的就是换一块屏吧   如果换完屏还是老样子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有效的就是换一块屏吧   如果换完屏还是老样子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换过屏,还是会抖。而且外接也会抖

网友:
外接也抖。那就是显卡了吧

网友:
北桥供电不稳直接不亮机了还给你进系统抖屏。。。扯淡

网友:
应该不是那里的事

网友B:
有没有觉得显存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觉得显存尼?

集显的哪里来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