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开机显示红色画面

楼主(2014-09-24):
如题,一开机就是全红色的画面,除了字是白色的,不是驱动问题,也换过屏,屏线没问题,这个机子风扇之前是不转了,不过外接显示正常,显卡疯抢吹了一下,一样,屏的信号我一点都不懂,除了开启屏的型号,

网友:
屏幕坏了吧

网友A:
三基色信号电路问题 认真查下

网友B:
外接正常,内接红萍,显卡和屏幕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基本就是显卡啦~!要换。重植可能不行。是核心坏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吧

网友:
就是想先不换星卡的情况下还有其他问题呢,换了石油风险的,

网友:
换个屏线在说吧上次我修过一个LG的也是这问题屏主板都换了硬是不得行最后还是没得屏线而退货了哎

网友C:
我遇到过这个型号的,屏线没插好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这个型号的,屏线没插好成这样了

这个我用东西刮过了,
没问题,我知道少一个信号的,就是不知道

网友:
换过屏了,不看内容之评论,混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基色信号电路问题 认真查下

对了,就是这几个信号,不懂了,图纸信号代码妈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正常,内接红萍,显卡和屏幕的可能性最大。

嗯,我是先修显卡之外的看看,没结果就干显卡了

网友:
是LCD的吗?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D:
23 24 26 27脚没有供电,其他都有,

网友E:
碰到一台不触发,现在正在思考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一台不触发,现在正在思考着

不触发有待机吗,你看一下RN2104两边都有电压吗
3。3V的

网友:
处理一下pch你会有惊喜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差不多的情况,是屏线接口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主板连接屏的部分详细查下

网友:
LCD挂在南桥上的,不要瞎干显卡,我这边有这板,有意交换的话联系我,价格优惠
coolzhaozhao
你是卖主板的吧呵呵,现在是红屏,不是没有背光
详情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屏线坏了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是显卡啊,之前我碰到一个机子不显示,加焊之后就是红屏,换上显卡就好了

网友:
65的,,,屏和PCH都可能坏了,,,试一下吧,

网友:
好多人说是PCH坏了 兄弟我这里也有一个差不多问题的开机白屏 外接正常 换了显卡也一样 你能帮我量下RN9401 1脚是不是对地的
coolzhaozhao
有2欧的阻值,量是0.02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23 24 26 27脚没有供电,其他都有,
换显卡吧

网友:
外界看看啦,然后看看屏

网友:
屏跟屏线的排除了那就是显卡了 喽!~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三基色的阻值看看……

网友:
换显卡,应该可以的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打屏接口的6根lvds二极体值 以前遇到过绿屏的 就是有一根信号无穷大 加焊显卡ok了

网友:
测一下主板屏接口处四组数据线的对地值看是否一样,不一样则显卡坏了

网友:
找图查屏信号呀,排除这个的话,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RGB电路看下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显卡吧。遇到过

网友:
取下来重新直球吧 如果还是不是 估计就只有换显卡了 并不是每个显卡做下BGA都可以好的 本身坏了的还是经常遇到

网友:
你这个是缺两个颜色啊,你查下,看没有电的4条线去那里了,还有主要看下主板显卡边上的电容,量下
coolzhaozhao
直接尽显卡的了,我还显卡再说了,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