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修过Y471A上电0.3掉电

楼主(2014-09-24):
哪位大师能指导小弟下,接手一台Y471A开机上电到0.3掉电,测量了下是缺CPU供电,好像这个本子是个通病,小弟着急求问!

网友:
同问,换过cpu还是那样

网友:
CPU 供电 开启出来没

网友:
测芯片工作条件,MOS管有无不良的。

网友:
。。。都知道是CPU缺电了,查啊!

网友:
开启信号有的,小弟菜鸟望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网上有案例说缺23脚供电,这个本子23脚有供电的,22脚的5V供电也有的,还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对照电路图 一个个检查条件  就那么多  耐心点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上管G级有波没啊。

网友:
换cpu 不行么?

网友:
去找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最好用示波器查看是CPU有没有瞬间供电出来

网友:
按时序往前找呗,电压不全 时序作用很大

网友:
示波器测量CPU供电电感上面瞬间也是没有电压的,BIOS刷过没用,CPU换过没用,CPU供电芯片开启信号也是有的,MOS管也测量了一遍没有损坏的

网友:
CPU不出电,首先就是更换CPU,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要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出问题了,其次就是排查EC 或者南桥

网友:
最快的办法是。。。。。。换板子吧。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另外CPU供电也要查桥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开启有没有出来,,如果又出来看看其他条件满足不,,满足还是没有建议把芯片换掉

网友:
jhsbcx看见俺当初,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