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1独立的进系统CPU使用%100

楼主(2014-09-24):
CQ511独立的进系统CPU使用%100是什么影响的啊,换了工装也一样,求解决

网友:
最小系统试试

网友A:
什么是最小系统啊

网友:
换CPU试下,

网友:
先软后硬,缩小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最小系统啊

主板内存CPU 加硬盘 其他不接

网友B:
CPU换个大的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个大的试下

换好几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CPU温度高吧。

网友C:
直接安装。不要ghost试试

网友D:
之前遇到过适配器坏的导致CPU降频的。

网友:
换U和系统试过没?

网友E:
我觉得 换U  已经不管用了   你换一个大点的内存    重新做一个  去哪转办的系统试试

网友F:
上次修到过,,换的南桥

网友G:
我遇到过  修得南桥好的

网友:
遇到过没有修好

网友H:
CPU 换个,试过一台一样,换了就好

网友I:
散热不良也会100%

网友:
狂风给它散热,U很凉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散热不良也会100%

散热很好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 换个,试过一台一样,换了就好

换了四五个U了,我看帖子上有人说就狂换,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板都不知道从哪入手,有说南桥,现在桥也杀了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  修得南桥好的

我看帖子有说南桥杀了会好,我就干了个,源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修到过,,换的南桥

现在换桥了,还是一样,悲催了,这是要作死的节奏吗

网友:
换了换了,都一样,硬盘SATA的和SSD的都上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换U  已经不管用了   你换一个大点的内存    重新做一个  去哪转办的系统试试

换了2G的我觉得够大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遇到过适配器坏的导致CPU降频的。

关键我用的直流电源,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安装。不要ghost试试

没光碟,我这是批量修的,就这一片是这故障,会是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2G的我觉得够大了,还是不行啊

你刷BIOSS了吗

网友A:
拿到板就刷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板就刷了,没用

我建议 南北桥  都换了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