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PU不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4-09-24):
不插CPU。电流上到0.22慢慢上升。但CPU供电是没有电压的。其余电压都有。板上面有一个大电容。会不会同大电容有关系。以前听说有没有问题都先把大电容先换了。请问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不插CPU是没有CPU电压的,只有插CPU通过VID组合才会得到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