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触发电流几呼不跳变维修安例

楼主(2014-09-24):
联想Z475开机触发灯亮,电流几乎无跳变,待机电流为0.004,上电后电流为0.006,开机触发后,测内存供电1.5V ,桥供电1.1V ,CPU无电压,测PL8无电压,测PU8  2脚VIN为19V ON/SIP 开启脚第3脚为0,找电路图此脚是VDDA-PWRGD和VRON供给的,PR92和PD21在主板是没有,PR97直接是主板连起来的,所以开启脚电压是VDDA-PWRGD供给,测PR92一端有3.3V电压,当时就想到直接搞简单方法了,直接找个0的电阻装上就OK了,结果装上后,PR92一端的3.3V直接也被拉低了,难道是PU8芯片本身短路?不甘心,割线,把PR97直接板线给割开,测PR97别一端也是OV电压,所以证明不是PU8短路拉低开启信号,图纸找VDDA-PWRGD电压 ,这个电压是PU10的PG00D信号,测PU10的主供电3脚VIN3V正常,开启脚2脚EN信号为0,这个电压是MAINON供的,测PQ56 第二脚有3.3V电压,所以证明MAINON的供电是正常的,现在就是把问题锁定在了PU10或EN这两处上了,测PR141一端有3.3V电压,另一端为0,图纸为0的电阻,测这个阻值无穷大,当时就高兴了,直接用线把这个电阻连起来了,通电,呀,PQ55冒烟,测PQ55短路的,难道这个EN信号就是由于PQ55击穿拉低了3VPCU电压导致的?算了下图纸,直接把PQ55去掉了,然后通电,嘿嘿,待机电压正常0.004,短接开关键电压直升然后几次跳变,屏显了,此机修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把PQ55换上不更完美了吗?发现很多人都是拆了不装。

网友B:
呵呵,楼主有点投机啦哈。最好换了55

网友C:
不装也是可以的,只要能解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也是可以的,只要能解决就行了

我也想装的,结果找半天没有找到PNP的小场管,不是在料板上找不到,是拆了还要量半天,看了下图纸可以直接拆掉不装,所以就不麻烦了,直接拆了不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有点投机啦哈。最好换了55

我也想装的,结果找半天没有找到PNP的小场管,不是在料板上找不到,是拆了还要量半天,看了下图纸可以直接拆掉不装,所以就不麻烦了,直接拆了不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Q55换上不更完美了吗?发现很多人都是拆了不装。

我也想装的,结果找半天没有找到PNP的小场管,不是在料板上找不到,是拆了还要量半天,看了下图纸可以直接拆掉不装,所以就不麻烦了,直接拆了不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经验 ,学习了

唐总也有闲心来踩我的帖子了呀,估计是没下载分了,哈哈

网友:
经验好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