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几个关键点电压的实测 ( 以LED屏:B173RW01为例 )

楼主(2014-09-24):
                                                                     液晶屏上几个关键点电压的实测
       以LED液晶屏:  B173RW01为例     此屏分辨率:1600X900    双8LVDS       屏供电:3.3v        笔记本屏(没测太全)
按实际标识测的

1:F101:3.118v               VGH:22.78v                    VGG:22.66v                    VGL:-6.12v                   VEE:-6.13v
                                       (注:VGH和VGG     VGL和VEE中间只隔一电阻。电阻两端。名称不同了。意义一样的)

2:背光LED部分:

VLED-IN:11.75v                                                                                 LED-EN(LED开启信号) :4.55v

PWM(LED亮度调节): 3.23v                                                            升压线圈L401 :11.75v

升压二极管KD401:    正极13.4v   负极26.27v(升压了:预计是LED灯条的排列是9串N并)。

                                                              以以上数据简单说一下笔记本液晶屏上LED背光电路部分的维修
1:LED背光坏了。故障现象为暗屏。即有图像没光了。
2:常见的两种故障
a:不升压(灯条接口的供电和它的原始供电一样。无背光)。即升压二极管KD401:    正极13.4v   负极也是13.4v了 。查的大致思路是首先认可VLED-IN到升压线圈到升压二极管到灯条接口的线路是基本没问题的。那自然要查升压控制电路部分。即查升压管和升压芯片所涉及的元件和电路。但笔记本的升压管芯片一般都是二合一的。也就是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和芯片本身了。比如查这个芯片的供电(VCC)和开启信号(EN)。
b:无电压(即灯条接口的供电为0V。依然是无背光)    首先不用先查升压部分(应基本没问题:同时坏不太可能)。那就是重点查VLED-IN到升压线圈到升压二极管到灯条接口的线路了。比如:VLED-IN为0V了。再比如升压线圈虚焊了。都是比较常见的。

供参考

网友:
这个新手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资料非常好,学习了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好东西。。得留着@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么好的资料 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屏有问题都不修的

网友(2014-11-04):
希望斑竹以后多发点类似资料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  不错

网友:
谢谢,给个实物图或许一下子就明白了

网友A:
LZ讲的很好  是不错的维修资料

网友:
看看学习一下不错的资料

网友:
我的的只有VGH和 VGL   VGG VEE看不到啊,F101保险才3.118吗?是否31.18,我看了我的供电是32V的然后接一保险

网友:
好资料,对初学者有用。

网友:
收藏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
记住参数,便于查找维修,谢谢版主。

网友:
真是难得的好资料啊

网友:
版主给的都是精品

网友(2014-12-18):
资料很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讲的很好  是不错的维修资料

一直不懂什么是LZ,,,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是好东西!希望楼主以后发一些改屏的文章(LED和LCD)!!

网友:
就是楼主的意思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重要测试数据

网友:
有标准,就有方向,谢谢大师。

网友B:
也就是说LED的灯珠每个都是3V的。对吧。液晶电视的也是这样算的吧。比如90V的电压供屏的话。也就是串30个灯珠。并N个对吧。

网友:
关键点太好了正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LED的灯珠每个都是3V的。对吧。液晶电视的也是这样算的吧。比如90V的电压供屏的话。也就是串30个灯 ...

是的!每个LED发光二极管需:2.7V-3.3V。液晶和液晶电视上的是一样的。

引用:比如90V的电压供屏的话。也就是串30个灯珠为一并。这样的并有3个就可以了(即所谓的:30串3并。)。呵呵!你理解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