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内存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4-09-24):
新加的一个4g的显示不出来,不装系统的情况下怎么解决

网友A:
32位系统 怎么识别4G以上内存呢?

网友:
按理说加内存与装不装系统没关系。原来多大的内存?什么系统?XP的只能认3G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位系统 怎么识别4G以上内存呢?

正常也是能显示出来,只是没有使用

网友:
下载一个win732位  破解4G那个工具

网友:
有64位的补丁包

网友:
原来64位win7,哥哥们。内存也插了好几边,我就问,不装系统的情况下怎么解决,碰到过的说一下。bios里面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
装个64为的试试

网友:
在哪买的内存   就回去换一条   这个问题  还用纠结吗

网友:
超级本的话得用低电压版的内存......DDR3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