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板载CPU出现感叹号,机器反应超级慢,求助

楼主(2014-09-24):
今天接到一台这怪机器,机器超级慢,进系统后就看到这样的情况,驱动精灵之类的也找不到没安装的驱动,换了个硬盘装系统也是一样情况,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大神分享下思路和经验,万分感谢!!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吧,不行就换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吧,不行就换U吧

Bios刷过了  一样  CPU是焊死在板子上的  手头没这种CPU来换呀

网友A:
CMOS里 CPU 节能被关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OS里 CPU 节能被关闭了

BIOS刷了的  是一样的情况哦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吧,感觉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头一次看到CPU感叹号的!好象是系统没有真正识别出CPU参数。多换几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的  是一样的情况哦

可以再BIOS里面看看撒 没思路的时候就要多搞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试!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bios不行的话,估计cpu坏的多。

网友:
头一次看到CPU带感叹号的,个人建议直接换CPU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吧,不行就换U吧

这个是板载的,,不能说换就换吧

网友:
第一次见,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第一次 见 到 , 建议装个安装版的试下

网友:
COMS放电,换系统  能想到的就这两点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哦,希望楼主尽快决绝

网友:
没见过。 加焊CPU吧,加上焊膏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我遇到过,我的是CPU问题

网友:
一样 待解决!

网友:
重置cpu的珠子就好了

网友:
头一回看到CPU出现干旱好的情况,莫非是CPU坏了,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CPU占用率 是多少啊

网友:
注册表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Processor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Intelppm
把这2个下的Start值从4改成3
然后用这个关闭节能的注册表修改命令
百度来的

367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