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西安开店修显卡的。有块7950有点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4-09-24):
显卡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点不亮。点不亮的时候症状是 按启动键后测量有电压输出。两秒钟后电压消失主板5短声报警。多启动几次就有机会点亮。点亮后进系统一切正常玩游戏也没问题。但关机后再启动就可能会点不亮了。但有时候好几天也不出现问题。每次都能亮。
此故障起因是背面显存位置烧过一个贴片电容。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查故障原因。
还有就是不知送修大概费用多少?
不知有没有在西安本地搞维修的高人。
不敢贸然送修主要怕动不动就加焊把GPU搞坏了。
望高人指教。。

网友:
金手指用橡皮彻底清洁了没有?

网友:
可能还有小零件不良,你看看你换地那个贴片电容附近还有没有可疑地一起换掉再试

网友:
GPU开焊的面大

网友(2014-10-31):
换个贴片电容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