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灯管好坏的判断

楼主(2014-09-24):
 液晶显示器使用的CCFL灯管,类似于家用荧光灯管,需要高压才能点亮。由于灯管内是惰性气体,灯管内壁涂的是荧光粉,使用万用表电阻挡是无法测量灯管好坏的。

  检测方法:在实际维修中我们使用单灯高压板来测量(可以使用单灯大口高压板,再在大口上面并焊一个小口,这样一块单灯高压板可以同时测量小口和大口的灯管),可通过观察稳压电源(+12V供电)的工作电流变化来判断灯管的好坏。

  1.正常情况下19英寸灯管冷加电开杌的工作电流为410mA—470mA。这个电流的大小还与灯管的新旧程度有关,灯管越新这个电流相对越小,灯管老化后电流相对较大,正常情况下,四支灯管的工作电流应该相同或相近,在10mA—20mA误差范围内不会引起高压板保护电路动作,也可以大概判断屏内灯管基本正常,但还要做下一步的检测。

  如果四只灯管中有一只或两只电流与其余明显不同,则可以判断该只灯管已经明显老化或断裂。

  如果灯管电流在300mA以下,则说明灯管引线或灯管两端的焊点有断线或虚接。多数情况都是在灯管冷端因为工艺焊接问题而出现发热量大打火加剧,引起虚接而最终出现保护。

  2.当灯管工作电流稳定后,再用手接触一下灯架金属部分,这时灯管会上升到440mA-500mA。如果灯管绝缘较好,电流只会上升20mA~30mA左右。

  如果用手接触灯架后电流上升到550mA以上,说明灯管漏电流过大。有时候用手接触灯架时甚至会有电击的感觉,这也是反馈线漏电或灯管焊点绝缘层破损老化所致。也可以由此判断该支灯管有问题,黑屏是由于该灯管异常引起的高压板平衡保护。

  如果电流直接上跳到600mA甚至1A以上,导致稳压电源出现保护,这说明灯架内灯管断裂并且明显放电打火短路。

  3.还有一些灯管保护不稳定或闪屏的故障,如果短时间测量灯管电流是不能判断出灯管好坏的。但我们可以使用四灯小口(或六灯)高压板直接测屏内灯管,同时观察稳压电源的电流变化。

  如果稳压电源的工作电流稳定(由于灯管属高压驱动元件,在正常工作时电流会有小幅变化,这属于正常),且在某一时间稳定不变,则说明灯管没有问题。如果灯管在点亮一段时间以后,稳压电源的工作电流开始变得飘忽不定,则说明灯管有打火漏电。电流变化的范围越大,说明打火越严重,接近保护边缘。

  如果电流变化不大,屏幕也只是微微的闪烁,说明灯管有轻微打火。图8是通用四灯高压板点四支19英寸宽屏灯管的工作电流,这个电流也会因高压板不同而有较大差别。目前市场上单包小体积四灯高压板,同时点四只19英寸宽屏灯管,工作电流在o.8A~1,2A之间。

  4.在使用单灯高压板测量灯管好坏时,可使用30V/5A的稳压电源,把电压调到12V即可。高压板的插头VCC接12V,GND接地,ON/OFF通过一只1kΩ电阻接12V即可。只要先把灯管接好,再把插头接在高压板上,高压板即亮。

  注意:在使用中需要把电流旋钮设置在合适位置,如果电流设置得小就会出现亮一下即灭的现象,引起误判,耽误维修时间。

网友:
讲得挺细。谢谢。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不错,今天无分,口头鼓励一下

网友:
原来点灯还有这么多学问,

网友:
这个有卖测试仪的,几元钱,不用费这么大劲吧?

网友:
不过怎样终究是一个方法学习了

网友:
替换法 最快   不行拆开看看就行了

网友:
支持lz,自创的方法,人的潜能是无限的,,鼓励

网友(2017-08-07):
我们都是用最后和种方法蛮好用的。

网友:
一直用替换法换灯管,楼主的方法也值得学习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批22寸灯管,并非高亮灯管,安装后灯管偏黄色,亮度也暗淡,而且工作电流很低。

网友:
平时还真没怎么关注检测灯管这方面 一般都是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