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L 集显机器。三画面!! 奇怪问题!!

楼主(2014-09-24):
机器型号: 联想E47L  集成显卡    开机出现3画面、、 效果如下!!  外接正常!

维修步骤: 测试屏没问题。 刷BIOS, 焊pch。。 走了一圈,还是老故障。上坛子请教大家支招了。。  这个三画面有个特点: 屏幕刚亮起来的时候是白屏。然后过3秒后,出现画面,但是三个画面。会不会跟EC有关系呢?

网友:
是焊SB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一般是显卡问题,集显的话是北桥问题,你这个是三合一的桥吗?

网友:
这个现象焊SB?不像啊,显卡倒是很像可是你说是集显,有没有代换过U试一下?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啊,换CPU试一下吧

网友:
你确定焊的是南桥?是显卡吧,南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没遇见过

网友:
这个先处理显卡吧

网友:
SB不是代表南桥吗?不是单桥吗?PCH

网友A:
维修步骤: 测试屏没问题。 刷BIOS, 焊SB。。  你把维修步骤写出来了
那最后是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驱动会不会引起这个现象呀

网友:
加焊PCH无效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有点吊人胃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步骤: 测试屏没问题。 刷BIOS, 焊SB。。  你把维修步骤写出来了
那最后是怎么修好的啊

走了一圈,没修好。。。 哈。。 哥,给个思路吧、、

网友:
给屏刷个BIOS呢

网友:
又是奇葩的问题,还真没见过哦。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行场信号正常吗?

网友:
显卡或是驱动 都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是显卡或南桥吧

网友:
你更换过屏么?还是这个屏别的机器没事,这个机器就不行呢?不行刷个码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