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嘉翔Z 系列bios谁有??

楼主(2014-09-24):
型号:嘉翔Z  品名:Z35200EG-A4银黑    电源输入:DC 12V   10A    求BIOS啊    官网  论坛,到处都没找到啊   故障是: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插不了鼠标,键盘  这电脑就基本费了。所有(ˇˍˇ) 想~先刷个BIOS  哪位有的麻烦给个呗

网友A:
虽然我没有,但是我帮您去官网查询一下 看看能否有,实在不行我问问长城售后的朋友 看看他们是否有

网友B:
看着不像bios的事,楼主跑电路了吗,南桥什么的

网友C:
看什么主板型号 找技嘉 昂达来刷~~~~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D:
USB数据线对地打值多少啊 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数据线对地打值多少啊 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对 这些基本数据测试下保修 BIOS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种情况,BIOS坏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哦!还是再查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没有,但是我帮您去官网查询一下 看看能否有,实在不行我问问长城售后的朋友 看看他们是否有

那就谢谢了兄弟。我反正在官网没看到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bios的事,楼主跑电路了吗,南桥什么的

这个还没有,我想先刷下BIOS 因为以前又遇到类似的台机主板,所以我想这或许也不例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主板型号 找技嘉 昂达来刷~~~~没办法的办法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数据线对地打值多少啊 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所以我想先刷BIos再考虑南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可以???

是啊,以前见论坛的一位大神试过,,,,遇到杂牌主板找不到BIOS的情况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以前见论坛的一位大神试过,,,,遇到杂牌主板找不到BIOS的情况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要下载这样的BIOS呢?该不至于水边下个吧,

网友:
各各部分有没有电压,

网友:
大致量了下,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A:
我问了一下售后朋友,他们也没有这个型号的, 我修过这个机子,当时没有备份,另外我修过长城一体机 虽然和您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也是USB不能用,其他的比如嘉祥I A C,等等长城全系列都修了不少,您测量USB中间2阵脚对地阻值,红笔接地,黑笔测,应该是600左右而且阵脚一样的数值,如果不是,就加焊南桥试试吧, 实在不行再换了82801GB

网友:
另外说一下,我当时修的那个机子也是USB不能用最后是加焊南桥好的,最后还加了个风扇在散热片上面,另外一个机子是雷击的,换了南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问了一下售后朋友,他们也没有这个型号的, 我修过这个机子,当时没有备份,另外我修过长城一体机 虽然和 ...

灰常感谢你!!我测了下,跟网卡接口粘在一起的那组USB中间两脚对地:105  215  522  522;另一组单独的两个U接口中间两针脚的对地是:514  514  514  514;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南桥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灰常感谢你!!我测了下,跟网卡接口粘在一起的那组USB中间两脚对地:105  215  522  522;另一组单独的 ...

如果所有USB都不能用,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虚汗的情况比较大,因为根据您的结果有3组是正常的,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去下主板,拿下南桥散热片,周边离的近的电容贴上锡纸,芯片4边先抹上BGA焊膏,再用风枪把焊膏吹进芯片底下,上BGA加焊应该就没问题了,实在不行再考虑换南桥 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应该是普通的NH82810GB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USB都不能用,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虚汗的情况比较大,因为根据您的结果有3组是正常的,所以最好 ...

NH82801GB    我先加焊看下行不行   这几天女儿一直高烧,守在医院,都没时间搞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