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CQ40大小写锁定灯+NUM LK灯闪四下一个周期的坑爹路

楼主(2014-09-24):
CQ40已经是服役了有些年头的机子了。通病之多就不在重述。之所以发这个帖子的原因是有些帖子写的不是那么详细,在废话一遍。

    进入正题之前,在废话一下:RS780M,也就是AMD集显的北桥。桥上时没有电容对地为0的。反驳一下论坛上说的对地位0的说法。

版号:JBL20 LA-4111P REV1.0

  最近手里需要一台笔记本用,现在铺子里面的全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所以在本论坛跳蚤市场购了一台CQ40尸体机。讲好的时ADM独显,到手的时候确是集显的机子。这里鄙视一下某人,至于名字就不提了。

  顺丰300到付,到手的时候手里没有事情忙。直接适配器上电,大概5秒后,大小写锁定和小键盘灯四下一个周期的闪。按大小写切换。能切换,证明已经跑码。根据官方说法。(连续闪烁4次 - Caps Lock/Num Lock 显卡 显卡控制器无法正常运行)。也根据通病来着,速度拆机,发现有加焊的痕迹,焊膏也还在上面,也许是没有修好的机子。两下拿上了我的土炮。(说是土炮,也不尽然,也是带温控。两温区,无曲线的BGA )。

  操作中,温度没有控制好。桥很遗憾的短路了。。。电容对地全为0欧姆。  做到这里,也就无法继续了。开始定芯片。。。

芯片到得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又是土炮登场。这回吸取了教训,双眼一眨也不眨的盯着。。。到了220度,芯片落下。完工。赶紧拿出我的电吹风,呼呼呼的吹。冷到常温后,一打值,正常了。。

装回D壳,开机。插上电流表。1。8A左右,还是老样子。(连续闪烁4次 - Caps Lock/Num Lock 显卡 显卡控制器无法正常运行)。心想是不是没焊好,又上了一次刑场,下来了冷却,继续上电,还是1.8A ,还是连续闪烁4次。 这下扣脑壳了。。。。

赶紧百度啊,论坛啊,,,,说的最多的就是虚焊,虚焊,还是虚焊。  可是这个问题告诉我,没有这么简单。。。继续巡视主板全板供电,发现一个小问题,全板电压全部偏高。1。8V 内存都到了2.3V了。,由于跑马了,就没去管它。。。没又发现敌情。

当看到BIOS内存和cpu中间的BIOS芯片的时候,灵光一闪而过,祭出我的RT809F,本论坛找到BIOS程序,刷刷上电,刷刷亮机。久违不久违,反正COMPAQ是出来了的。

  说了这么多废话,一句话总结:(连续闪烁4次 - Caps Lock/Num Lock 显卡 显卡控制器无法正常运行) 换显卡无果,刷BIOS程序好了。图纸以及BIOS本论坛就有,没啥技术可言,谅解
下面是暴照时间,我的土炮以及换的桥和板号

网友:
好技术,好好向你们学习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LZ用得是不是海森的BGA?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然我也要跟着走弯路了

网友B:
做这种桥白光都能搞定。

网友C:
价钱不同,所以有时也要有付出的,,,。。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一个礼拜前也搞过一台问题一样的刷BIOS解决

网友:
cq40 的BIOS问题出的不是很多   cq41倒是老出问题

网友D:
学习LZ的这种土炮功夫,技术这么好为什么不买个好的BGA焊台呢~~~

网友E:
我也有一台闪灯4次,什么都搞了。最后没修好,难修这问题

网友:
那北桥好的可能

网友F:
楼主的土炮还要手动吹风呀

网友G:
现在的机子也是BIOS 问题太多,刷了一个 两个,不行放一边,然后再下载刷个亮 了 ,现在论坛的BIOS 版本太多了 ,

网友:
那个 BGA 也太差了!

网友H:
楼主故障扩大化了  先简单的维修 再复杂的 基础还是可以的 ,CQ40闪灯常见故障 显卡 北桥 BIOS  等等 当然先修简单的 了  刷 BIOS hahha

网友I:
引用 网友A:
LZ用得是不是海森的BGA?

不知道是上面牌子的。应该是山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这种桥白光都能搞定。

牛人,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钱不同,所以有时也要有付出的,,,。。

必先利其器,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LZ的这种土炮功夫,技术这么好为什么不买个好的BGA焊台呢~~~

买不起。也没经常用,就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台闪灯4次,什么都搞了。最后没修好,难修这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是CPU。

网友:
应该是好的。应该是一开始就是北桥问题,最后不知道这么的BIOS程序卡在那儿了。上家加焊过,也不知道能顶用好久。所以,换一个新的也不太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土炮还要手动吹风呀

是啊,吹头发的那种,1200W 功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机子也是BIOS 问题太多,刷了一个 两个,不行放一边,然后再下载刷个亮 了 ,现在论坛的BIOS 版本太 ...

华硕K42系列我曾经刷了10个BIOS才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故障扩大化了  先简单的维修 再复杂的 基础还是可以的 ,CQ40闪灯常见故障 显卡 北桥 BIOS  等等 当然 ...

这是上家给的误导,不过换个桥也是好事,避免了下次再空焊呗。

网友J:
是你拍照角度不对还是 屏是坏的 怎么发红 300元收的什么都带?

网友:
好技术,谢谢老板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是上面牌子的。应该是山寨的那种。

我用的BGA和你的样子差不多,坑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你拍照角度不对还是 屏是坏的 怎么发红 300元收的什么都带?

装系统的时候是红色的背景,

网友:
不错嘛!回收利用!写的挺全面的!

网友K:
土炮都能修好,楼主做BGA的好技术

网友L:
桥啊,。这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桥啊,。这问题太多了

只是一方面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土炮都能修好,楼主做BGA的好技术

挂的多了,也就好了

网友:
居然刷BIOS解决

网友:
是啊 ,挺郁闷的。裤子都脱了

网友:
不得了这也小得也

网友:
经验!贫僧东土大唐而来前来取经楼主别吝惜继续发啊

网友M:
楼主技主过硬呀,那么完美的修好了尸体机,只是原来那个桥可能不是坏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技主过硬呀,那么完美的修好了尸体机,只是原来那个桥可能不是坏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之前应该就只是BIOS故障,然后被误导干桥了的。白白搭了一个桥

网友N:
,老看到你们说刷BOIS,我好想都没有刷过,因为没有这个设备!

网友I:
引用 网友N:
,老看到你们说刷BOIS,我好想都没有刷过,因为没有这个设备!

修笔记本你可以没有BGA ,可以没有示波器,但是不能没有编程器。

网友O:
这种先吹下北桥就知道什么问题了。吹北桥 换cpu  刷boss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先bga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先吹下北桥就知道什么问题了。吹北桥 换cpu  刷boss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先bga桥呢

先入为主的观念呗。反正都得BGA。卖家还给我说的,是被修过北桥的。还是一家技术不错的维修店。

网友P:
CQ40不认声卡 你们遇到过的吗

网友Q:
学习了,我一般都是先BIOS 在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P:
CQ40不认声卡 你们遇到过的吗

没有,你打打声卡到桥数据线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我一般都是先BIOS 在显卡

如果上家没干过桥的话,我也是先BIOS在声卡。不过尸体机嘛。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修笔记本你可以没有BGA ,可以没有示波器,但是不能没有编程器。

什么牌子好,实惠点,介绍一个了!BGA有,示波器有!就是还没有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什么牌子好,实惠点,介绍一个了!BGA有,示波器有!就是还没有编程器,

土豪就用西尔特,屌丝就用RT809F

网友:
BGA还是弄个好点的吧,迅维刚好不是在做活动吗?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以前遇到一次这问题,加焊无果,现在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这种机器一天修好多台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2014-11-14):
我收了一个pm45,闪4下,加焊显卡不行,植珠显卡进系统发现分辨率低随后重启就又闪4下,加焊北桥不行,植珠北桥有背光无字,到此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了,这几天没生意又拿去来看看,明天刷个程序试试,不行先换显卡再换北桥,再不行一脚踹了

网友:
怎么没把BIOS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