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P---联想G470(LA-6751P) 艰难的维修!

楼主(2014-09-24):
型号:联想G470 版号LA-6751P
故障:雷P--大电流

今收到客户一台联想本本,客户直接说是雷打的,登记留下。
小弟拆完,裸板拿来一看,网卡,网桥都坏了如图:

PCB板有点鼓起来背面。好先不管这些接上电源,咔嚓大电流。这些问题都好修,查隔离的两个P管,PQ302烧坏,换掉。再量3VALW和5VALW 3V的短,直接烧机,EC也坏了换掉。待机3 5V都出来。

但是不触发,量ECVCC,复位都正常,(本EC无时钟).那就量EC的BIOS,无波,直接刷BIOS得了,(拆下BIOS用编删除完验证不了)换芯片刷完,还是不触,但是电流有一小点的变化,直接测PBTN_OUT#有变化。说明EC OK了,那就说明HM65桥有问题了吗? ------省略一堆的检测! 测完后确定为桥的问题,从摔坏的主板上拆个桥:

焊完桥装CPU准备开机一试:(但还是测一个桥下面电容各电感)当量到,PL702发现对地0欧,我XX还好先量,不然通电又不知道会烧坏什么东西,PL702,+1.05VS_VCCPP通过PJ703 PJ704转1.05VS 直接断开,不对地,那就是1.05VS的问题,1.05VS直接进CPU座PEG_ICOMPI   PEG_ICOMPO    PEG_RCOMPO三脚,拆掉CPU不对地,换个CPU对地20欧正常。如下图:

一切正常后,可以开机了,怀着美好的心情按下开关。
终于久违的电流终于跑了,但是跑到0.3多停了,凭经验。这应该是CPU电压没产生。(难道CPU不行?)+CPU_CORE是由ISL95831产生。那就先测下它的工作条件:什么待机,自举升压都正常,为独VR_ON为0.5V(正常3V左右)VR_ON是由EC121脚发出经PR933到ISL95831的第7脚,那就先断开PR933看EC有发出没!

断开后测得EC有发出VR_ON,那就是ISL95831坏了,更换:

更换后CPU的电压终于出来了。
但是看电流还是只跑到0.5A左右。(我的天呀,当时真想放弃了。想想报了5-6百大洋那得修起来呀。不然不是白折腾半天,那继续)
0.5A嘛应该时序还没跑完,倒推时序会快很多,那就先测PLT_RST#   H_CPUPWRGD PM_DRAM_PWRGD  都没,不会那个HM65的桥有问题吧? 想了一下桥应该收到SYS_PWROK才会发出以上的那些信号,PWROK是由VGATE和PCH_PWROK(U6)相与得到直接测U6的1脚(VGATE)无电压 VGATE是由ISL95831的第8脚(PGOOD)发出(心想难道又是拆的芯片不行?不会这么背吧)但是ISL95831已经都能发出CPU供电了,没道理不发出PG呀。直接断开后面的:

测量有3.3V(心里暗喜)那应该就是U6的问题了,(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先拆U6,因为U6在HM65的背面怕吹坏了,割线还是简单点)

拆掉,换完:开机终于跑电流1.A多了,
接屏:

写贴子真的太累,没反复检查,有错的地方请大家更正。
~~~~~~如果对你看贴有帮忙,请加加分,慰劳下辛苦的我~~~~~~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太多了,放一般人,没时间,肯定也不回去搞了,楼主是有技术,有耐心啊!

网友:
手上也有台G470的,被上家拷得桥都发黄了

网友A:
首先说下 表不错  焊工也从不错

雷击的板子 有时候会出现更严重的   CPU  桥 网卡 EC 待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下 表不错  焊工也从不错

雷击的板子 有时候会出现更严重的   楼主的幸运 至少CPU没坏

CPU坏了。。。

网友:
G470的机子问题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下 表不错  焊工也从不错

雷击的板子 有时候会出现更严重的   CPU  桥 网卡 EC 待机 ……

呵呵 没太注意 果然是U也挂了 ……
这样修下来就不便宜了  这个机器雷击又时候就是坏的多 ……

网友:
雷击坏了那么多东东,很有耐心哦,技术也不错

网友:
楼主好毅力呀,换我就放弃了

网友B:
基本上全换了!靠,以后再打雷千万关电脑吧!请教楼主,U6是与门电路吗?看图是5脚的,能否提供个图瞅瞅。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楼主描述得简单哦!其中的艰辛历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全换了!靠,以后再打雷千万关电脑吧!请教楼主,U6是与门电路吗?看图是5脚的,能否提供个图瞅瞅 ...

是的,是与门!

网友:
写的好呀,思路很清晰,一步一步推理,验证。不修好才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与门!

能否提供个图跟型号啊?没见过这种外形的与门电路。

网友:
这样能修好不知能收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否提供个图跟型号啊?没见过这种外形的与门电路。

论坛上有LA-6751P的图纸你下个打开找U6,就可以看到了!  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有LA-6751P的图纸你下个打开找U6,就可以看到了!  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噢!知道了!谢谢你的耐心!

网友:
这机器问题那么多楼主也能搞定,牛b啊,看你修机简直是一种享受啊

网友:
这雷打的就是坏网卡,ec,南桥。居然CPU也坏了

网友:
小IC 用烙铁就可以了 尤其是桥下面

网友:
楼主细心耐心都有

网友:
(我的天呀,当时真想放弃了。想想报了5-6百大洋那得修起来呀。不然不是白折腾半天,那继续)还能收这个价么?

网友:
有些 关键的 又不讲出来 桥怎么测到 确定是他坏的 还有U 6那是怎么处理好的

网友:
不好吧,大侠  难道你这个板特殊点还是不能相信时序呀,H_CPUPWRGD都没有,还能发出CPU的电压,下次我去验证呀,,

网友:
楼主,我想说你点什么呢?赞扬的话楼上的都说完了。。。。。。。

你的精神是我们维修界应该发扬传播的

网友:
这块板的维修路程真可与红军长征攀比了

网友:
有时修到板上的芯片都快换光了

网友:
联想G470 版号LA-6751P,经典。谢谢分享。

网友D:
楼主的机器故障是不是刚开始保护隔离公共端对地短路造成的PL702电感完全对地烧CPU故障呢?

网友:
一路查过来,这么多的故障都让你征服

网友:
请问楼主本本只听说有网卡没发现还有带网桥啊?这本本南桥、网卡、CPU、U6都坏了而且费好多周折报五六佰确实不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机器故障是不是刚开始保护隔离公共端对地短路造成的PL702电感完全对地烧CPU故障呢?

是CPU坏了,,造成PL702对地!

网友:
雷击的板真是故障重得呀!!楼主你这板报500-600,CPU也坏了,CPU另收费,这一套下来多少钱呀,客户愿意不?

网友:
G470短路是最好修的

网友E:
虽然好多看不懂,我能看出楼主非等闲之辈榜样!你那万能表什么牌子看着很不错多少钱

网友:
要是大洋少一点的话,估计楼主都放弃了,雷辟的故障关联点太多了,不是一般的多,楼主的技术过硬呀,不然的话, 都搞不定

网友:
修的不错!要是我可能就放弃了!

网友:
G470一般大电流,电容坏得好多,我修过几台都是电容坏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个雷击的  最后CPU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好多看不懂,我能看出楼主非等闲之辈榜样!你那万能表什么牌子看着很不错多少钱

3百多还是5百多忘了,,,买了好几年了!  跟饼哥那个一样的!

网友:
崇拜    我只想说这话   不算酱油吧?别扣我分  因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真心话!

网友:
*脏话*CPU都没放散热就敢放在那亮着啊????小心又烧U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一流 学习中

网友:
哎水平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如果是我的话也放弃了。

网友:
坏了那么多\还修好了  必须赞

网友:
省略了太多,不太明白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如果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是福禄克吗?我也得弄一个

网友:
{:4_135:怎么就这么利索,这么分析的明白,我什么时候能到那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CPU坏了,,造成PL702对地!

这里的CPU损坏是不是公共端对地短路大电流造成的呢?

网友:
这都被你搞好啦 楼主技术好牛

网友:
真有耐心 雷劈最难搞了 太复杂的我直接放弃

网友:
G470 机器多啊,修的也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哈技术。给你顶一下

网友:
佩服佩服!!路过学习了

网友F:
有技术,修好收了好多个大洋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CPU损坏是不是公共端对地短路大电流造成的呢?

十有八九是短路引起的! 因为是管子短路  不是电容!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分析的很仔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技术,修好收了好多个大洋喃?

5张红毛爷。。。呵呵

网友:
辛苦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有好的技术还要有好的耐心,这种问题在我手上基本一个字“换”

网友:
牛b啊,看你修机简直是一种享受啊

网友:
G470修复率还是很高的  这板子我好板有几片 一般都对照修

网友:
哇 这技术不错哦  厉害啊

网友:
雷击的板子就是坏的多 维修成本高了

网友:
坏成这样也能修好,牛爷爷的爷爷

网友:
思路和技术没话说,赞一个。

网友:
这样的板子都可以修好,我只能说楼主你太厉害了。大神啊!!!

网友:
思路清晰,步步为营

网友:
楼主的机子价格报得高哟。向你学习

网友:
话说这机器被雷劈的可真厉害,坏了那么多,楼主真有耐心能把这么多问题都搞定。

网友:
还不错这么多 坏的 500-600不如换板子啊客户

网友:
这么多问题 楼主都能修好 真的是很有耐心 换做是我的话 绝对放弃了 换板的故事。。。。

网友:
高手啊。碰到我,直接不修了。钱也收不高

网友:
烧成这样还能修好,真是好耐性,技术也牛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看来这们新人还得加油有耐心点   感谢楼主的好贴

网友:
耐力好啊。

网友:
擦  楼主这水平  好屌!  先收藏   再下份图纸   研究研究!!  今天这分必须加给楼主!

网友:
G470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遭天谴,说明它命中该有此劫数,你乃逆天而行

网友:
确实很辛苦,技术不错,果然师出名门。幸好报价高,划的来

网友:
写帖子确实真的很累。谢谢分享

网友:
多处大手术,这样的维修绝无仅有

网友:
学习了,雷p的机器有时候就不好修

网友:
小小白进来学习咯额

网友:
这雷打的有点凶啊   挂这么多东西   跟我修的一台苹果一体机一样     桥   网卡  电源板全换了。

网友:
这雷打的有点凶啊   挂这么多东西   跟我修的一台苹果一体机一样     桥   网卡  电源板全换了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啊     耐心也很好

网友:
很多错的帖子啊 楼主辛苦了

网友:
真厉害。。一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辛苦,我长见识了

网友:
CPU故障。绝了!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要我让客户换板子  他爱换不换了啊

网友:
我看了 纸贴  我真佩服楼主的耐心   要是我早就丢了  哎

网友:
雷打的主板坏太多东西了,我都是直接换板了

网友G:
还好是拆料板的桥。买的就不一定好

网友:
我现在看到G470都想吐,几台集成显卡电压不出,桥换了,供电芯片换了,内存也有闪波,BIOS也刷了,铁壳也正常,就是不出集显电压,我擦

网友:
g470这款机器 基本雷击后cpu必挂的 修到好几台了 楼主辛苦了

网友H:
同样是实地学员,都当版主了,我们要好好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样是实地学员,都当版主了,我们要好好努力啊

我还没去实地之前就当版主了,去实地是为了加深下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是拆料板的桥。买的就不一定好

买的还如,拆的踏心!

网友:
Thanks you ! for share ===> Very Good

网友:
雷击的机器首先要做的就是把cpu内存硬盘那些测一下再决定修与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CPU损坏是不是公共端对地短路大电流造成的呢?

不会的。电感短路、不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啊,五六百这个价格不不错。

网友:
那应该就是U6的问题了,(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先拆U6,因为U6在HM65的背面怕吹坏了,割线还是简单点 这里有点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CPU坏了,,造成PL702对地!
PL702对地相连MOS管 S级输出电压应该也会被拉低。

网友:
我想说的是I系列的U不放散热器开机不怕CPU坏吗?

网友:
楼主好耐心是我早就换版了

网友:
确实很厉害啊,坏了这么多件,挨个换,判断又准确,思路清晰,技术真牛逼啊

网友:
CPU也坏了,板也大修,客户还要电脑吗?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CPU坏了,主板修了这么久怎么收费呢

网友:
学习了,谢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
真是厉害,不但有好的技术还要有细心,要我早就换主板了解

网友:
那 要收多少钱啊 ,坏了那么多不如换板子了

网友:
师兄技术很到位,这么多问题都能一一修复

网友:
一个i5的cpu都得差不多500了吧,这个机器修了还不得报800多才有的做

网友:
一台雷打的机器竟然有这么多的故障,不过楼主真够细心的,思路也很清晰,支持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我嘞个去,能换掉这么多东西!厉害呀!高手就是喜欢有挑战的东西!

网友:
楼主好强大 故障这么多 客户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