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前置面板的USB口上的数据两针有3V的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4-09-24):
有一个有3V的电压,,另外一个没有,没有的可以认到设备,,有3V电压的显示无法识别。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3V电压正常吗?

网友A:
你主要的看看 2个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主要的看看 2个数据线对地阻值

忘记看了。,。。。我只测了D+和D-极。。。。一个口上有3V电,,一个口上没有。。。。

网友:
前置面板的USB口或线有问题,更换会好。

网友:
不应该有的,没测着过。

网友:
数据线、地址线没有测到过有电压的,只有打值400--600,供电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看了。,。。。我只测了D+和D-极。。。。一个口上有3V电,,一个口上没有。。。。

查对地的阻值 不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