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不跑码

楼主(2014-09-24):
P5KPL-AM不跑码
测各供电电压正常
测量时钟
测PCIE槽的A13和A14脚,都有0.47V左右的电压
再测量PCI槽的B16脚:1.74V
时钟正常
测复位
测量PCI的A15脚
用镊子去触碰RST开关,A15脚跳变为3.3V--3.2v--3.3V  测ide 1针跳变为5.2v--4.9v--5.2v 这个不正常(跳变的好快镊子未松开就跳回了电压)
测量总线3.38V
测量SPD3.38V
这个是不是可以判断南桥坏了 ??求修复方法。。。

网友A:
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打下北桥到U的地址、数据线阻值。

网友:
你要全部,测量下所有供电时钟复位,在测量下内桥到CPU假负载打值!,刷下BIOS,看看CPU的复位,PG有没有!不排除桥的问题!

网友:
凤城 -10 不禁言你,只扣分

网友B:
楼主可以更换一下北桥旁靠CPU的场管和一个八脚的芯片,具体我记不清楚什么型号了,你可以试一下,你这个现象我以前遇到过,虽然电压正常,但是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台式主板现在很少修了,难得还有人这么用功

网友:
我有块RS790GX主板,复位跳变才麻烦喔。。AM3的。
楼主这个不跑马,我不敢肯定。但是我就觉的是南桥坏了

网友:
复位信号是南桥的事,没有明显的下拉复位动作,也就是说CPU没有收到复位信号,顺这个思路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更换一下北桥旁靠CPU的场管和一个八脚的芯片,具体我记不清楚什么型号了,你可以试一下,你这个现 ...

是那个呢  指点下呀

网友:
我的那块主板型号是P5KPL-AM SE 和你的这块不一样啊,晕

网友B:
我的这块是REV.1.01G,我刚才也发了张图片,不知道你收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块是REV.1.01G,我刚才也发了张图片,不知道你收到没?

没收到呢

网友C:
不 跑马是 最不好修的 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 跑马是 最不好修的 机器啊

对于我小白 更难搞好  呵呵 当学习

网友B:
我上传图片显示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那么大的文件,什么意思?难道我级别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图片显示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那么大的文件,什么意思?难道我级别不够?

注意文件格式(后缀)文件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打下北桥到U的地址、数据线阻值。

今天用假负载打下北桥到U的地址、数据线阻值多数都是在220 有几个在221.应该是正常的吧 总线时钟0和1是0.425v 内核电压1.00v vtt电压1.25v 复位1.25V  主时钟0和1无电压(这个算正常吧) pg信号1.25V.哪个不正常呢

网友(2014-12-11):
A14才0.4V是不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
有些故障现象是类似南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