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321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9-24):
HP compaq321 进系统掉电,单用电池很明显就掉,如果插电就不掉(但是如果拔下插头,过一段时间插上插头在开也会掉),我知道CPU背后有个NEC电容,不知道是不这个漏电造成,因为用电池可能功率不够,用电源时要开机2次才能正常

网友A:
既然怀疑了,就付之行动吧。

网友:
看下啊,高手,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怀疑了,就付之行动吧。

我拆了很久没拆开,C壳太难撬,又不敢太使劲,因为我不知道和系统有无关系,现在用的是WIN7,明天去上班想换个XP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