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20 处理完散热,用了一天、一开机就死机

楼主(2014-09-24):
三星Q320装不进系统、装到驱动位置就死机 处理完散热,装好系统,用了一天后、刚开机不到一分就死机、重新开机,问题依旧,后认为,显卡问题 ,就把显卡芯片换了,装好系统,用一天正常,第二天,又重复刚开始原因,一开机,不到一分钟就死机!后换硬盘又做系统,,不装显卡驱动,正常,装显卡驱动,蓝屏,,好纠结呀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原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的啊,如果没有,你就先排除外设!裸板测试下

网友:
我觉得有必要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