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联想家悦2000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4-09-24):
此主板除CPU供电不正常外(1.3v左右),其他电压全部正常,刚好有一块一样的主板(这块好像是联想家悦365吧),已经做过比较,问题出在此板通电后CPU风扇的供电电压为14V多,而正常电压应该在5V左右,刚开始经过图纸分析认为I/O有问题,结果更换后故障依旧。后来把两块板子的BIOS芯片互换后,发现原来的坏板子故障现象依旧CPU风扇电压依旧为14V多,但上好板子的8400CPU电压变成1.5多点;此时原来的好板子上自己的8400CPU故障现象和坏板一样,但上坏板子的4000CPU能正常点亮,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样能说明之前的坏板子的故障是BIOS程序有问题吗?如果有BIOS有问题,那为什么我上的好主板的BIOS到坏主板不能正常工作呢!!!谢谢!(手上的编程器坏了,先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像你这么描述谁都帮不到你,还是基本功去打打扎实吧,照时序修

网友:
有没有板子型号,,你说的这个要器型号,平时还真没有注意

网友:
主板型号是联想L-A690

网友:
先检查供电!!!!

网友:
主板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PG全正常,但就是CPU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