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通病

楼主(2014-09-24):
D:\Documents\Tencent Files\404859698\FileRecv\MobileFile\WifiPhoto同行送来的:说进系统掉电

我开机测试  进系统到windows xp  滚动条那     就掉电了    搜了下论坛  发现此机器有通病。 三下五除二  把大电容拆了,补上4个330   开机   进系统    都不掉电了。    真是肉肉鸡呀。。 感谢论坛!

网友:
附上图片。

网友:
有NEC大电容的,第一感觉就是它,

网友:
东芝的也存在这个电容问题

网友:
三星的 我也碰到过 这样的通病!

网友:
确实此机器的通病 本人现在就用的R467 就出现有时候GO系统还没完 或者GO完系统后在滚动条处就掉电关机了 现在已经换330 使用到现在

网友:
东芝nec电容

网友:
掉电  蓝屏    死机 时而开不了机 等等都是这NEC搞的鬼

网友:
有此电容的都有此问题,,几乎

网友:
怎么不上图啊

网友A:
弱弱的问下 是哪里的大电容  CPU旁边供电的滤波电容么

网友B:
看来大家都知道换四个330了啊,以前我还换六个呢,真是浪费了。

网友:
好技术,谢谢老板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都知道换四个330了啊,以前我还换六个呢,真是浪费了。

请问是CPU的滤波电容么???

网友:
呵呵,这机器就是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CPU的滤波电容么???

嗯嗯,是的

网友:
早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还要感谢EC大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 是哪里的大电容  CPU旁边供电的滤波电容么

cpu   后面的     大滤波电容

网友:
那个大电容很容易出问题,掉电啥的一般都是他,

网友:
大电容就是问题多,楼主秒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