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3S为什么每次都是都是2-3分钟才亮机

楼主(2014-09-25):
今天接到华硕N53S一台进水机,不能触发。上电一看待机都没有。看图纸修了半天用于修触发了。。但是不显示。电流跳变正常。都过内存了,跑1.4-1,5A正想着准备上BGA加焊显卡时发现自动亮机了。

第一次亮机提示了(parity error)

强制重启(键盘坏了)后,又是黑屏。大概又是2-3分钟才亮机出现LOGO后自动进BIOS

可惜键盘坏了。CMOS电也放了。还是自动进BIOS

请问版里的大虾们,,小白经验不足。。。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每次都是要等上2-3分钟才亮机???(今天由于时间紧没刷BIOS)

拜托了,

最后想说的是
                          感谢看贴的人!

                        感恩回复指导的人。。。。。。

网友:
都不行呀,刷了BIOS 也是一样。。。
每次电流都是1.27A慢慢地跳1.6才亮中间,,,间隔大概有3分钟左右。。。

哪位大神帮 帮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CMOS电也放了。还是自动进BIOS,你接上硬盘就不会了

网友:
现在是U盘可以启动了,但就是每次启动都是黑屏。。。电流是在1.2--慢慢一点点地跳到-1.4之间,大概三分钟左右),最后才一下子,跳到1.6-1.8才亮屏

网友:
好像不正常,我来学习的。

网友A:
楼猪你还能等几分钟啊。让我一看不亮早拔电了。

网友:
开机时间慢 电流跳跳跳 才上去  刷BIOS

网友B:
这问题不好修啊,多刷几个BIOS看看吧

网友C:
我之前遇到一台机子也是这样子,好像是东芝的,刷BIOS没解决,放电没解决,后来测了一下COMS电池电压,2.9V  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每次都可以了,我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遇到一台机子也是这样子,好像是东芝的,刷BIOS没解决,放电没解决,后来测了一下COMS电池电压,2.9V ...

2.9V也换了,。???我的电池有3V正常的。。电池跟点亮好像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不好修啊,多刷几个BIOS看看吧

刷几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猪你还能等几分钟啊。让我一看不亮早拔电了。

是的,本来开着不亮准备刷BIOS跟加焊显卡的。。

网友:
楼主 图纸呢? 我这里有台一样的 问题更奇葩, 开机打开WIFI开关  黑屏。 关机打开wifi开关 不触发。。。。

网友:
建议查查屏供电方面。是不是屏供电或者屏接口那个管子不良、
又换屏测试吗?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