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 H61

楼主(2014-09-25):
致铭H61主板上电按下开机键 风扇微动一点 不开机 上图
不开机

网友:
这样也行,真是行家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可调接到4PIN哪里烧,电压调12V吗

网友:
电流调到多少

网友:
cpu短路的很多。h61现在没有诊断卡,遇到不跑u的不好修啊

网友:
这样也 行,牛

网友:
牛逼 好养得

网友:
烧、鸡很有效率我也要试下

网友:
关于烧鸡问题,本人建议在清楚还会因为烧鸡而引起更大故障的前提下谨慎尝试!

网友:
老板胆子真大

网友:
这管是给CPU供电用的吧,在烧之前是不是量下管G极之类的在烧机,是不是会更安全点.

网友:
有道理,烧 鸡有时候很有效率

网友:
这样也行 下次试试